[音响] 维修一个B23蓝牙音箱

楼主(2021-01-16):
好大哥送了个音箱。一天物流就到了。

主体,是横置的音箱。不会倒,现在为了省事,很多事竖着的。

先喷酒精。

纳尼?脱皮了?

掉了一层皮。

底部四个防滑条,还很大,直接撕了。有螺丝孔。

罩子下面还有螺丝。

干脆取了罩子,这个。。。。。是酒精跟灰尘跟掉皮,混合的颜色。

腔体还不错。做了双层。

两节并联18650

电路板。

支持蓝牙,支持插卡,支持USB,支持AUX(修好后,才发现支持FM)

插电,不开机。。。。。。取下电池,测量电池电压。

电池充电电压。

楼主:
然后继续折腾中。

测量二极管。正常。

然后补焊了几个看起来异常的地方。

还是不开机。。。。然后放一边,跟坛友聊天去了。无意中,坛友提示,是不是开关问题?于是测量开关,无意中,亮了下蓝灯。。。。。

有戏,给开关喷了下神油,既然开机了。。。。。。

B23

准备装起来。

外壳密封还可以。

清洗干净外壳。

喇叭

有些地方擦不干净。。。。算了。

biu特佛。

折腾FM,又谈论一下。

据说要做个天线才可以。。。。。这么麻烦,还是算了。

音质还不错。

一句话,就是通透。

不错。

diu特佛。

网友A:
惯例骗M币来了

楼主:
字数不够M来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惯例骗M币来了

你是汤米的小号

网友B:
看半天喇叭朝下

网友C:
不错,可以好好利用

网友D:
就是上年中19.9哪个?收音 效果很差,本地电台都收不到,只有沙沙声,蓝牙 也只能是4、5米,再远就断断续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半天喇叭朝下

侧面的喇叭。横置。

楼主:
哈哈哈,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可以好好利用

已经利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上年中19.9哪个?收音 效果很差,本地电台都收不到,蓝牙 也只能是4、5米,再远就断断续续的。 ...

不是的。这个是出口货物。英文版的。

网友E:
 下次再换榴莲包的时候,顺便帮你做根天线,插上去功能就齐全了。

网友F:
这是双声道的?但两个喇叭的空腔又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次再换榴莲包的时候,顺便帮你做根天线,插上去功能就齐全了。

哈哈哈哈哈。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双声道的?但两个喇叭的空腔又没隔离

一般都是两个喇叭。中间是个振膜。

网友:
炮灰表登场了!

楼主:
嘿嘿。插电,看他炸不炸就完了。

网友G:
里面电路用料做工跟山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里面电路用料做工跟山寨差不多

听歌,还是不错的。

毕竟至少是10年前左右的出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