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蓝牙识别不到设备是个什么鬼?

楼主(2021-01-16):
有两台机器,一台9020,一台T460P,都是装win7高级家用版,正版的,纯净装,非ghost。
蓝牙驱动正确,没有什么感叹号什么的,却都识别不了蓝牙设备,像蓝牙鼠标和蓝牙耳机,完全搜索不到。
但是鼠标和耳机在其他设备(手机,盒子)上面都能识别并且正常使用。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装了多个版本的蓝牙驱动依旧是同样找不到,发现不了。

网友:
换win10换win10换win10

网友:
蓝牙经常和网卡在一起,可能要用一起的驱动,不是单独蓝牙的驱动的。

网友:
笔记本官网下载驱动试试吧
我老婆的E5-473G也是装的WIN7,驱动精灵打的驱动能搜到蓝牙耳机,但连接后没声音,后来去官网下了WIN8的驱动装上,蓝牙耳机才能正常发声

网友:
驱动卸载,重装

楼主:
驱动已经重装了无数次。

网友A:
用微软的通用驱动,再把这个勾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微软的通用驱动,再把这个勾去掉试试。

还是搜索不到。

网友B:
是不是蓝牙服务没有打开

网友A:
能给个设备管理器的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设备管理器的图看看吗?

如图,蓝牙驱动也已经是最新的版本的。
2230网卡从AC7260换到AC8265,都没什么区别,蓝牙就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蓝牙服务没有打开

已经全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蓝牙驱动也已经是最新的版本的。
2230网卡从AC7260换到AC8265,都没什么区别,蓝牙就是用不了。
...

你用的应该是dell的官驱和管理,不是微软的。我有一台东芝和一台dell的也是同样问题,现已经解决。折腾贱驴鼠标得出的结果,笔记本电脑官驱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dell的官驱和管理,不是微软的。我有一台东芝和一台dell的也是同样问题,现已经解决。折腾贱 ...

用驱动精灵反复更换版本的蓝牙驱动,还是没有用。

网友C:
你那个电脑是哪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电脑是哪年买的?

笔记本是T460P,小电脑是9020M,分别是大前年和前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驱动精灵反复更换版本的蓝牙驱动,还是没有用。

我用驱动精灵安装的驱动还是笔记本电脑的官驱,没用。我用上面的方式处理后,它自动恢复的就是微软的,包括蓝牙管理,啥重装系统之类的都没用,和ghost系统也没关系,前后折腾了3天,重装系统好几次东芝官网R930蓝牙驱动装了个遍,没用。现在鼠标正常,但蓝牙耳机HM1700却不正常,微软的通用驱动是黄色感叹号,用驱动精灵安装的驱动显示正常,但播放设备中找不到蓝牙耳机HM1700,无效。你要安装的是什么蓝牙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驱动精灵安装的驱动还是笔记本电脑的官驱,没用。我用上面的方式处理后,它自动恢复的就是微软的,包 ...

英菲克的蓝牙耳机和机械师的双模鼠标,无论哪个蓝牙都没有办法连接,其他蓝牙设备都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