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沃奇2704拆机清灰

楼主(2021-01-16):
看图,看图

网友:
楼主是木工还是木工爱好者

网友:
它为你立下了汗马功劳,挣了不少钱?

网友(2021-03-07):
质量看着真不错

网友:
2704除了同心度不行其他没的说,真耐用

网友:
看着真香

网友(2021-05-05):
你好,你的2704正常使用电机发热吗?

网友:
我的2704波箱架子断了,有办法吗!

网友:
做工扎实,换个电刷继续使用,支持DIY维修

网友(2021-08-13):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淘了一个2704,拆波箱清洗,准备装的时候发现了下面这个花篮滚针,不记得装哪了,请教您一下

网友A:
就是这个,不知道装在哪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不知道装在哪

这个塑料轴承是波箱最先看到哪层齿轮里面的  每个齿轮都有一个这种塑料轴承

网友(2022-11-20):
老哥,正反转开关按了不能切换正反转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