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g480拆电池换电池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1-01-16):
联想g480电池是锂电的我改成了聚合物的,第一次成功可以开机可以充电,正在观看视频的时候突然蓝屏无限闪logo,我强制关机,开机以后自己修复系统,成功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无法充电链接电源无充电标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现在导致电池没电不能开机,我测电池是10-12v,电池保护板插脚无电压,请问大佬们怎么解决

楼主:
有知道的吗求解决方法

网友A:
电池被锁了,去买新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被锁了,去买新电池吧

确实是电池锁死买新的了,但是能开机,电源插上灯不亮不充电怎么解决

网友(2021-04-25):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电池锁死买新的了,但是能开机,电源插上灯不亮不充电怎么解决

买EV2300,网上有教程!

网友:
EV2300,德州仪器方案专用,你还是换电池把,不值得

网友B(2024-04-29):
我也有一个联想G480笔记本,用了很多年,差不多有8年吧,上个星期忘记关机了,现在电池充不进电了,开机的时候充几秒就断开了,不想买新电池,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联想G480笔记本,用了很多年,差不多有8年吧,上个星期忘记关机了,现在电池充不进电了,开机的 ...

笔记本电池非常独,弄不好就玩完,虽然有充足的电量。我是不敢动电池。

网友:
保留原电池的保护板可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