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我的沃卡福VOLTCRAFT VC-460E低通滤波干扰按键程序问题的解决!

楼主(2021-01-16):
这表最近很热门,我就不多做介绍了,然后很多人也知道我这个表低通滤波测不了变频器,故障现象就是,测量变频器时受干扰,会自动触发一些按键功能,比如,突然打开hold,突然关闭背光,突然打开手电筒,突然切换到了普通AC模式,还经常显示过量程,,,搞的我焦头烂额,然后我在很多地方说了我的故障,这几天,陆续有朋友收到了这块表,有几个能接触到变频器的也做了测试,都没有出现我的问题,都能正常测量!
由此,我推断,大概率是我的表有问题。
死马当活马医,拆开检查,把屏蔽罩拆了后发现很多芯片引脚之间有残渣,清理干净后,发现故障依旧!

重新换个思路,故障现象就类似测量过程中,按键被随机被按下。然后我又看到这表因为是防水设计,按键部分是密封的,通过排线跟主板连接,我猜测会不会是按键部分受到干扰造成的!
验证方法就是,切换到低通滤波功能,然后拔掉排线,再测量变频器,发现拔掉排线后,故障消失,重复试了几次后,充分验证了我的猜测!
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了,首先想到的是给按键部分做一下屏蔽试试!我用铜箔将按键屏蔽,然后用导线将铜箔和屏蔽罩连接!(到底需不需要将铜箔和屏蔽罩相连接,这个我没有验证过,反正我是索性连在一起了)。
改造完之后,装机测试,试了几次,故障消失了!
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彻底排除了故障,反正暂时没再出现故障!
总而言之,这表设计有疏漏的地方,造成了个别表可能出现我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到时候按照你的这个试试看,我的测台达的干扰,测ABB,施耐德,丹佛斯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时候按照你的这个试试看,我的测台达的干扰,测ABB,施耐德,丹佛斯的都可以 ...

看来是某个特定频段的干扰有影响

网友B:
干扰应该是表的MPU键盘输入端输入阻抗太高引起的,从您拍的照片里看出,有一条公共线,可以增加8个100k左右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和公共线电位相反即可,降低键盘输入阻抗就能清除外界感应电的干扰,您可以试试。

网友B:
刚才回复的帖子没通过审核?
MPU键盘输入端阻抗太高,可以在8条输入端对公共端增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和公共端点位相反,电阻大于10倍的导电橡胶按键电阻即可,正好可以用一个8位的排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某个特定频段的干扰有影响

你的怎么频率到了95HZ,电压才10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怎么频率到了95HZ,电压才107V

我设置是频率0-220hz,电压是0-220V,这样,电压和频率,数值上一样,方便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应该是表的MPU键盘输入端输入阻抗太高引起的,从您拍的照片里看出,有一条公共线,可以增加8个100k左右 ...

多谢指导!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回复的帖子没通过审核?
MPU键盘输入端阻抗太高,可以在8条输入端对公共端增加上拉或下拉电阻,和公共 ...

实际上,我观察了,只有下面一排按键会误动作,所以应该是下面这排线路被干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观察了,只有下面一排按键会误动作,所以应该是下面这排线路被干扰了 ...

同款变频器,一样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变频器,一样的毛病。

你的也有我的问题?看来是对特定频率的干扰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有我的问题?看来是对特定频率的干扰造成的

测台达 Vfd m 0.75,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B站UP主我叫不会修是谁呢?

网友D:
我刚买了块贴牌德产vc-46e万用表是否也有类似楼主的故障不得而知,因没有变频器可以做试验,可以说这款数字表抗感挠能力有限、或着说设计上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了块贴牌德产vc-46e万用表是否也有类似楼主的故障不得而知,因没有变频器可以做试验,可以说这款数字 ...

这个问题,基本上所有表都存在,但是只有部分变频器会干扰这个表

网友(2022-03-07):
看看按键部分是上拉还是下拉,就是说按键部分有9根线,有8根是8个按键,另外一个公共看是接VCC还是GND,如果是上拉就用8个贴片电容把8个按键对地,如果是下拉就接8个电容对VCC,今天我也买了一个这个表,现在在外地出差,回头等我试试再告诉大家。

网友:
我的测台达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