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讲解这个TL431电路图原理

楼主(2021-01-16):
这个电路已经用实物搭出来了。也好用。就是原理不太明白。原作者的帖子是发在老坛的。我搬过来咨询一下。哈哈哈。也希望 @pcdoctor 过来讲解。哈哈哈

就是讲解一下   比如  电压在4v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到临界电压 点亮LED 的时候,又是什么状态。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哈哈哈。希望大佬帮忙啊。

先做个解释,此电路就是单节锂电低电量指示电路

通过大家的热心回复,也通过在网上查资料,我自己大概是这么理解的,欢迎大家讨论:

1、当电压大于等于所设置的临界值:也就是3.25v时,tl431相当于一个齐纳二极管处于反向击穿状态,也就是齐纳击穿状态,由于tl431的导通内阻较小,这样,三极管基极基本就属于是低电位,也就不导通。LED也就不亮。

2、当电压小于所设置的临界值3.25v时,tl431处于截止状态。这样,三极管基极相当于高电位,则三极管导通,LED点亮。而当电源电压持续下降到LED点亮电压后,LED也照样会熄灭。

欢迎大家探讨啊。哈哈哈

网友A:
TL431的1脚参考电压为2.5V,当1脚电压高于2.5V时,TL431的导通电流增大,3脚电压降低,三极管截止,LED熄灭。当1脚电压低于2.5V时,TL431的3脚电压升高,三极管导通,LED发光。根据TL431的1脚分压电阻,得到2.5*(1+30/100)=3.25V。换句话说,当V+电压高于3.25V时,LED熄灭,当V+电压低于3.25V时,LED亮起。这个电路,应该是检测锂电放电状态用的。

网友B:
这个图有点问题吧,我算了一下,3V左右电压直接加在LED上,LED不会烧吗?一般LED按颜色不同电压是1V多到2V多。2K偏置1.5MA,贝塔值100以上Ic都有接近200MA了。

网友:
TL431 鉴幅电路。
阈值电压V+=(2.5/100K)*(100K+30K)  =3.25V。
阈值就是TL431参考端电压等于内部参考电压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有点问题吧,我算了一下,3V左右电压直接加在LED上,LED不会烧吗?一般LED按颜色不同电压是1V多到2V ...

三极管基极电流= (电源电压 - 发光二极管压降 - 三极管PN结压降)➗2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有点问题吧,我算了一下,3V左右电压直接加在LED上,LED不会烧吗?一般LED按颜色不同电压是1V多到2V ...

‘一般LED按颜色不同电压是1V多到2V多’。一般LED按颜色不同电压是1.8V多到3.5V多.

网友:
查看手册可以得到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的1脚参考电压为2.5V,当1脚电压高于2.5V时,TL431的导通电流增大,3脚电压降低,三极管截止,LED熄灭 ...

果然温总威武。哈哈哈。谢谢温总。这个确实是单节锂电低电压指示电路。

看网上介绍,说这种电路里的431可以等效看成一个齐纳二极管。只不过这个稳压值可以根据电阻配比自己设置临界值。是这样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温总威武。哈哈哈。谢谢温总。这个确实是单节锂电低电压指示电路。

看网上介绍,说这种电路里的431 ...

是的,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非常正确。

好的。这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