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如何把SM2246EN开成寂寞带4K的IS903

楼主(2021-01-16):
手头有一个颗粒,看ID可能是东芝15NM的颗粒,非土狗,双贴容量512G
颗粒ID;98,3E,A6,93,7E,51
在PS3111固件上看到是这个颗粒

在2246EN上面没有参数,自己改了一个ID,然后改了一个参数,就是把30,2,5F,改成30,4,5F,
现在参数如下

A285=Toshiba,1Tbit(16K),TH58TFT0DDLBA8H
Toshiba,1Tbit(16K),TH58TFT0DDLBA8H=98,3E,A6,93,7E,51,2,08,10,0,4036,4096,2,9,5,256,2,16,1280,3,116,8F,27,30,4,5F,33,0,1,2,1,52,51,0,A2,0,1,1,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设置如下,不开交错是量产失败,显示什么8K

好不容易开好500G容量,一测试怎么这,居然变成IS903了,4K成绩正常,但是读取和写入居然都是 170M,写入也是170M,好多人都说如果IS903有4K就好了,这不就来了,
求教一下有没有人开过这个类似的颗粒,能够让速度正常,感谢了!

网友A:
你拿闪迪15177-256G的套一下试试,都是非土狗,都是15nm。就改个id,试试

网友B:
7dfl是 4PLANE闪存,0DDL是2PLANE闪存。开卡设置要改下。17位改4。备用区1280改1376。其他的再摸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dfl是 4PLANE闪存,0DDL是2PLANE闪存。开卡设置要改下。17位改4。备用区1280改1376。其他的再摸索看看。 ...

大佬就是不一样,起床真早

网友C:
这个ID既然都显示是7DFL了那么肯定就是同款8DFL 9DFL 0DFL了啊 ID反过去查表不就知道了 非土狗颗粒肯定是群联的白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闪迪15177-256G的套一下试试,都是非土狗,都是15nm。就改个id,试试

果然经验老到呀,改两个ID数字就OK了, 现在是满速度,这个颗粒的ID是;98,3E,A6,93,7E,51,东芝的1DFL的ID是;98,3E,A6,93,7E,D1,就差一位,太具有迷惑性了,这个颗粒是群联的自封片,在3110上面拆的,两个颗粒,感谢,难怪管理员昨晚就直接打赏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ID既然都显示是7DFL了那么肯定就是同款8DFL 9DFL 0DFL了啊 ID反过去查表不就知道了 非土狗颗粒肯定是群 ...

你是阅历丰富呀,一下子就知道是群联的自封片,厉害,我一直以为是东芝的什么颗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348
好像和这颗挺像的?

一样的id就是封装不同,不过这个颗粒上3111锤爆46en,46en的纠错实在是太老了,速度也不如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