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有的是艺高人胆大,但是不知道插头的线接成这样应该怎么形容???

楼主(2021-01-17):
前一阵抖音看到一张把铜线先接插头,然后交叉接压线皮的螺丝上图片,一直以为是搞怪来的,直到某一天,我插插头时从侧面发现前面塑料是透明的,好奇看看这“专业”安装UPS的人干的活咋样,结果不看还好,一看吓我一跳。。。

网友A:
没毛病啊!至少你到现在还可以用这个插头。

网友B:
幸好发现得早~!要不然哪天被烧手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生活中很多人喜欢扯线,得教育一下

网友D:
应该是使用中拉扯加上线材质量不好造成的.

小学生接的也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使用中拉扯加上线材质量不好造成的.

小学生接的也不应该这样啊.

压住外护套,是不会扯成这样的

网友E:
这些个所谓的"专业""师傅"都是扯鸡巴蛋,全部是怎么简单快速怎么来的,别想着能给你搞好包括他们自己家也都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个所谓的"专业""师傅"都是扯鸡巴蛋,全部是怎么简单快速怎么来的,别想着能给你搞好包括他们自己家也都那 ...

这样也不简单快速,专门坑人。

网友:
这算啥,好像就是这个论坛的老版里,还有人拆过一个漏电保护器,里面没有电路,就是测试开关有个电磁铁,一按就跳,但是如果触电,烧糊了也不会跳。

网友:
这稍微一扭两根线就要短路

网友:
目的就是不让你用一辈子

网友:
很正常,大部分“工程师”并不是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啊!至少你到现在还可以用这个插头。

发现后第一时间已经重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好发现得早~!要不然哪天被烧手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手不一定被烧,打个火花冒股烟是必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活中很多人喜欢扯线,得教育一下

不是扯的,这插头插上不会有人去插拔的。

网友:
这是燒线和起火的节奏

网友:
楼主终于明白了。

网友(2021-03-25):
没有压住主线,扯线狠的人很危险

网友:
这种插头设计就有问题,没法很好的处理出线

网友:
老话说木匠没好床瓦匠没好房,越专业越糊弄,反正自己干这个坏的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