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学生请教大佬,示波器自带3V方波信号,通道一测的是峰峰值只有1.5左右

楼主(2021-01-17):
学生实验,示波器测示波器自带的的3v方波信号,探头、ch1、CH2都是设置的10x。同一个探头通道一显示VPP电压是1.5v,通道二显示VPP是3V(正确的)。
怎么那么巧合是一半,已经把机器恢复出厂设置过了,也自矫正过了,还是这样。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硬件问题,要么部出波,要么没输出啊,怎么那么巧,就出个一半电压的方波信号。
搜了好久,实在没有个方向,望大佬能提点一句,给个思路。
拜谢,大佬。

网友:
CH1 设置成了50Ω输入,ch2设置成了1M输入?

网友:
你的这台示波器能进行输入阻抗选择吗?如果能的话,就CH1 CH2都设置成1M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