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测量正负极静电的东西,我猜应该就是个三级NPN、PNP级联的达林顿吧?

楼主(2021-01-17):
逛淘宝无意发现还有卖这玩意的,看了下使用方法,应该就是一个三级级联的NPN+PNP达林顿吧,驱动两只不同颜色的LED,分别显示正负电荷。

原理应该类似这样,但是上图中LED明显是共阴或者共阳的。

网友:
如果是检测静电的,第一级估计用MOS管。

网友:
楼主私信个链接看看吗?

网友A:
图片为成品所用的元件列表,仅供参考

网友:
那位朋友试用一下,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为成品所用的元件列表,仅供参考

朋友厉害了bom都搞出来了…

网友:
不知道可靠不,小巧玲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为成品所用的元件列表,仅供参考

这样是不是就八九不离十了?PNP+NPN组合的好处就是可以使用共阳LED,不同的是成品4只电阻,你的BOM里是5只,没搞懂为啥要使用4只不同阻值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