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快充模块继续优化测试中。。。

楼主(2021-01-17):
给摩拜充电宝进行PD充电测试,最高40W输入功率

SW3518S模块A口协议检测及带载测试(摩拜充电宝香蕉口供电)

由于摩拜充电宝电量低输出电压低于20V,故诱骗出的电压偏低

C口输出带载测试,电量低诱骗不了20V,实际能达到20V 5A

讲真,光SW3518S芯片就被我搞废了9片,有5片是烙铁头有几十伏感应电压把芯片击穿掉了,一开始怀疑是自己没焊好就一个劲的换芯片试,现象就是烙铁焊好后上电直接芯片冒烟,后来切断T12的地线,烙铁头引出一根线接工作台减小电位差才有所改观;有1片是被我上电测试时不小心把板子給搞短路了;还有3片是莫名其妙的坏,初步怀疑是静电击穿或者引脚连锡短路。这算下来五十多就这么没了。。。

网友A:
这得剁几回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剁几回手????

都数不清了

网友B:
用什么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焊台?

T12。。。。。。

网友C:
我特地来顶你!做好了预我一块!摩拜充电宝要25.2V才能充满电,并且是限压,恒流,你这个双向模块能升这么高的电压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特地来顶你!做好了预我一块!摩拜充电宝要25.2V才能充满电,并且是限压,恒流,你这个双向模块能升这 ...

谢谢!12V(QC 12V)或20V(PD 20V)升压至25.2V,升压后分别限流至25.2V 0.8A或25.2V1.8A,所以简单说就是DC模块把12V或20V升压至25.2V给充电宝充电,效率在90%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12V(QC 12V)或20V(PD 20V)升压至25.2V,升压后分别限流至25.2V 0.8A或25.2V1.8A,所以简单说就 ...

不错啊!很牛X啊,再配一个外壳出来就更牛了,做些套件出来去闲鱼卖!T12可以直接用充电宝供电,这样就不怕有什么静电打死IC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很牛X啊,再配一个外壳出来就更牛了,做些套件出来去闲鱼卖!T12可以直接用充电宝供电,这样就不 ...

哈哈,谢谢你的建议,技术渣还没考虑要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你的建议,技术渣还没考虑要卖

等你弄好了,预我一套啊!带着原来那个充电器真的不方便,我现在摩拜充电宝专业接T12当移动烙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弄好了,预我一套啊!带着原来那个充电器真的不方便,我现在摩拜充电宝专业接T12当移动烙铁用! ...

好的,到时候成品做好了联系你

网友D(2021-08-29):
方便问一下是怎么实现40w快充的吗?不经过充电宝主板直接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问一下是怎么实现40w快充的吗?不经过充电宝主板直接接电池?

升压模块升至25.2V通过DC口充电,功率是自己设定好的电流,这充电宝最高充电功率好像是45W,超出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