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上双贴L06白片USB3.0开卡工具Q0207B2_L06

楼主(2021-01-17):
刚为这个东西折腾了半天。终于稳定的开出来了。排查过程中发现有不少坛友也在这个方案上遇到不少问题,比如双贴开不了,卡verify isp,usb3.0不认之类。所以在这发上来已经测试好的设置和工具吧。性能还有优化空间,但是至少保证每次都能开出来而且功能正常。

注意pretest暂时关了,有需要可以手动勾上。如果开出来不稳定比如负载下指示灯狂闪,建议排查主控虚焊和BC5/BC6(就是USB进来的2个耦合电容)容量是否相差过大。

网友A:
6+35=41,敢问能否上个网盘

网友B: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双贴usb2.0能识别,usb3.0不能识别的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5=41,敢问能否上个网盘

我们这边网盘崩了。我以为设置6可以取消那35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双贴usb2.0能识别,usb3.0不能识别的情况,怎么处理?

遇到过,用这个开就行了,目前只找到这个版本cid和isp能稳定的认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过,用这个开就行了,目前只找到这个版本cid和isp能稳定的认出来。

好的,有空试试

网友(2021-07-14):
好的,有空试试好的,有空试试好的,有空试试

网友:
我已经放弃用3267贴L06了,还是3281比较好

网友(2022-10-25):
读取为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