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先锋CX-J410音响前级,不会改装

楼主(2021-01-17):
拆先锋CX-J410前级,不会改装,本来打算做个单独的前级,没有技术支持,希望高手支持!

网友A:
这种组合音响都是专门的接口排线,没有资料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组合音响都是专门的接口排线,没有资料搞不定

接口功能看不懂,有没有接口功能中英文对照?

网友B:
不懂技术,你还想改造,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技术,你还想改造,难!

嗯,一开始热,现在看到电路后,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技术,你还想改造,难!

接了电路板上的+-18V和地线,开机,有显示,有频谱。,就是个折腾!发现主板有+-18V字样,并且至于外界相连,提供本机的双12V运放等供电。原变压器有双18V,不过没有用在本机上,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人家埋坑,不买外接机器就不工作)冒然接了AC双18到一个整流板,再接到TP1、2、3上,死马就当活马医,开机,显示啦!下一步改接输出端子。

网友C:
这种老机器,没资料,图纸不好确定线定义,只有先找资料再动手,要不就越搞越乱,难以收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机器,没资料,图纸不好确定线定义,只有先找资料再动手,要不就越搞越乱,难以收场。 ...

嗯,现在先开了机,具体有没有输出和均衡器控制还不知道,只是从屏谱显示出音频输入正常,输出,明天慢慢改再说。

网友:
L  CH   R  CH不就是左右声道咯

网友:
红色接口是接卡座的。
呵呵,它本来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分别是:
电唱机
cd机
卡座
音频处理均衡器
前置带收音
功放

网友D:
观察与思考:
输出信号可以取REC接口的,也可以取去均衡器接口的,也可以取音量电位器部分的,也可以取去功放接口的。
各种取法、自行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察与思考:
输出信号可以取REC接口的,也可以取去均衡器接口的,也可以取音量电位器部分的,也可以取去功 ...

多谢提供这么详细的数据!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观察与思考:
输出信号可以取REC接口的,也可以取去均衡器接口的,也可以取音量电位器部分的,也可以取去功 ...

cx-J410电路图能发我一份吗,谢谢50421148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