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利用报废摄像机打造个人版DAT(数字磁带播放器)内脏篇

楼主(2021-01-17):
前段时间有客户拿了一部索尼CCD-TRV64E给我检修,发现机器进水生锈,很多螺丝都拆不动,后来在斜口钳的协助下半剪半拧,外壳都拆碎了才把它拆开,可是看到里面的情形后,客户直接说:“不修了,送给你拆零件吧。”
最近在某鱼上经常看到索尼DD9,DAT之类的发布,有点垂涎欲滴,再加上我对CD的数码音色渐渐感到有点厌倦,偶然又在某鱼上面看索尼的GV-U8系列,卖家说用来听歌音质不错。想想也许有可能,因为Hi8录像机是以FM调制的方式记录音频的,与LD大碟的模拟音频差不多,便想到要用这台泡水的摄像机改造一台试试。想到不如做到,马上动手,先把整个机器拆解除锈。外壳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就剩机芯和电路了。也是靠斜口钳和螺丝刀双管齐下才能拆得掉,拧的拧,拧不了的剪。过程太复杂就不上图了。
DAT为digtal audio tape数字音频磁带的缩写,是一种高密度数字磁带录音介质,频率采样为三种模拟LP32KHZ、数字44.1KHZ及模拟48KHZ,以主由索尼公司研制,爱华第一个推出的原型产品,由于开发代价及制造代价高昂及出于对版权的考虑,面向的主要用途为专业领域,多为灌制CD前的母带制作。

Sony CCD-TRV64E外观(图片来自eBay)

拆完以后,螺丝刀也崩掉了两把:

拆开看看,到处都是锈迹:

连磁鼓都发霉了,用粗麻布小心地搓掉霉斑,千万不要挂到磁头了:

镜头也不例外,目测是在两片主镜片的中间:

先把主板和其它小板用酒精清洗干净,挂起晒干;接下来把底座打磨、喷漆待干。

机芯太复杂没法喷漆,用胶袋包好机械部分,再把带仓上面的铁杆打磨、喷漆,其它生锈的地方小心处理后用油漆笔涂抹,虽起不了保护作用,最起码没那么难看。

底座油漆干透后组合在一起:

用刀片把生锈的排线小心刮干净,上锡保护:

等主板干透后组装起来测试,测试时用胶管套住中间的红外发射管,虚拟加载磁带,各功能竟正常运行,放入磁带还能正常播放:

原机里面的一个磁带,正常放像,声音图像都正常:

主显示屏无光无像,小液晶有显示,但也是缺划的:

磁鼓上的霉斑难于处理,先在合适的位置卡块硬纸片,注意不要接触到磁头,否则可能会报废磁鼓。播放磁带打磨磁鼓:

放完一遍后倒带,换软一点的纸片继续打磨,等磁带放完后,一只手压住磁鼓,一只手拿光滑的纸片摩擦发霉的地方,已经感觉不到阻力了:

接下来是重点,对整个电路进行改造,去掉多余的部分,让它变成一台“随身视听”机。由于原机的音视频输入输出为同一组端口,也就是输入时不能同时输出视频,必需对它进行分离手术,先看一下音频图纸,输入时Q1489、1490导通,将R1489、1490右端的输出信号旁路到地,音频信号通过R1423、1425进入AFM芯片;输出时侧Q1491、1492导通,Q1489、1490截断,音频信号经过R1489、1490、1491、1492等元件向外输出(很奇怪此时输入通道仍然是通的,也许是AFM芯片内部阻断了信号吧)。根据电路及现在的状态定制改造方案:

拆下主板,把VTR选择开关点短路,让它工作在VTR状态:

输入按照图片标记的位置找到连接点,引线出来。焊时一定要小心,元件细小,很容易短路,有时会把整个元件焊脱掉。耳放输出需要另外引线,根据图纸找到C1486、1487两个没有装零件的焊点,补上两颗4.7uF的固态电容:

引线出来:

接上电源板,通电测试。输出接耳机,输入接音源,不用任何操作在停机状态下耳机就能正常听得到音乐。接下来看视频线路,输入时信号(EZ16)经过C1308输入;而Q1352则导通将R1368左端的输出信号旁路到地,且R1368和R1369一起组成阻抗匹配电路,工作方式与音频线路差不多。那么我们只要把R1368的左端断开,另外接地,同时拆掉Q1352;然后引出输入、输出两条线就行了:

然而经过测试,功能正常但录像时输出端仍然只有声音没有图像;而录好后回放是正常的,有声音有图像。

几经折腾仍未找到方法,只有放弃了,反正这台机子本意就是要用来听音乐的。视频部分恢复原状吧。这样音(黑色)视频(棕色)输入输出还是共用一个3.5mm插孔;耳机信号用另外引出的那条(灰色),接耳放线路:

改造之路,漫长而艰辛,必需分步走…..陆陆续续搞了一个星期,今天才走到这里。接下来分两步:第二步打造外设,如开关、按键等;第三步设计外壳,并用3D打印出来。最后来看看原机的黑白EVF屏,非常小巧,打算加装一个2.5MM插头插座方便配合机器使用:

微型显像管,微型高压包,引线只有4根,+、—、视频信号和摄像指示灯,摄像的时候EVF屏下方会亮起一个小红点:

最后播放一段LD转录的视频,由于我的松下电视接上去会对声音造成干扰,所以没有连接视频线路。

补充内容 (2021-2-3 09:23):
喜欢的朋友可以跟踪下一篇文章“利用报废摄像机打造个人版DAT(数字磁带播放器)外设篇”,欢迎探讨!

补充内容 (2021-2-3 09:2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8243634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没有玩过hi8,但是玩过松下hd100,那个机器的音频是磁鼓上面有二个音频磁头专门记录的,音质非常好,现在还有发烧友用它当卡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没有玩过hi8,但是玩过松下hd100,那个机器的音频是磁鼓上面有二个音频磁头专门记录的,音质非 ...

是的,我也有一台。只不过这种小机器音视频磁头是共用的,只有两个。有一些高档机有4个,也是供SP、LP模式分开使用的。

网友B:
真能折腾啊,满满的快乐幸福感。。。加不了分了,提示超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能折腾啊,满满的快乐幸福感。。。加不了分了,提示超额。。。

感谢感谢,有心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有一台。只不过这种小机器音视频磁头是共用的,只有两个。有一些高档机有4个,也是供SP、LP模 ...

不知道hi8摄像机的音频是不是立体声的,您这个折腾方法让这些经典老机器焕发了第二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hi8摄像机的音频是不是立体声的,您这个折腾方法让这些经典老机器焕发了第二春。 ...

是立体声的,Hi8就是Hi-Fi 8mm磁带的简写,HI8是立体声,V8是单声道,D8是数字模式,磁带是通用的,宽度8mm。

网友:
这个DIY操作太牛逼了,让古董摄像机焕发第二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没有玩过hi8,但是玩过松下hd100,那个机器的音频是磁鼓上面有二个音频磁头专门记录的,音质非 ...

我拆过HD100,音频是单独的磁头记录在磁带的最靠边位置,觉得和录音机原理一样,为什么网上说这个音质好,想不通,录像机带速还低,估计只有录音机带速的一半左右。如果是用视频磁头记录音频还能说的通,毕竟转速快多了。

网友D:
LZ功夫不错~好奇的是这年头还有人修这老古董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功夫不错~好奇的是这年头还有人修这老古董干嘛!

一种爱好吧,怀旧、好玩、折腾。

网友:
DAT其实就是CD水平,他是完全PCM编码记录的,只是那个时候没有比磁带更合适的介质了。44.1/48K采样率为主,极少数96K的后期机子。只不过DAT是专业级的,重放效果上(可能)好过一票CD机。当然有一个好处,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二手DAT磁带,过去DAT经常被用作母带录音,因此这些二手磁带经常能碰到音乐会,演唱会的,有一些录制水平高的效果确实不错。当然缺陷是DAT磁带容易退磁,播放可能出现破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HD100,音频是单独的磁头记录在磁带的最靠边位置,觉得和录音机原理一样,为什么网上说这个音质好 ...

你看到的磁头是普通的音频磁头,实际上hd100的磁鼓上面还有二个旋转的音频磁头,用来记录hifi音频,由于旋转磁头和磁带的相对速度高,所以记录的音频指标很高,加上录像机机芯的抖晃很小,实际效果媲美开盘机。这也是模拟音频发烧友喜欢的原因。

网友:
录像机好久没有接触过了!!

网友E:
录像机磁头好像是斜着录的,一道就是一帧CVBS的视频,音频单独录在最外侧是平行的,立体声就是两条

网友F:
016.jpg,023.jpg两电路板图是咋拍出来的?介绍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016.jpg,023.jpg两电路板图是咋拍出来的?介绍下呗。

从PDF版的图纸上截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录像机磁头好像是斜着录的,一道就是一帧CVBS的视频,音频单独录在最外侧是平行的,立体声就是两条 ...

磁带外侧的音频音质不好,因为录像机的磁带带速慢。带HiFi的录像机音频是和图像相同方式的另外一对旋转磁头用调频方式单独记录的,音质就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