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灯电路咋工作的?

楼主(2021-01-17):
这个led灯电路很奇怪,请大佬分析亮灯原理?尤其是Q2回路中的C11啥作用?C11截断了Q2的直流通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Q2相关的电路肯定有误。

网友B:
Q2电路中,应该只是的接通的瞬间弱光亮一下,然后越来越暗,并熄灭。具体取决于时间常数(该路电容与电阻的乘积)。如果仅需弱光,则无需C11,直接改变该支路中的电阻或控制Q2的基极电流就能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相关的电路肯定有误。

非常拥挤的贴片元件+双面pcb板,可能还有连线没“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电路中,应该只是的接通的瞬间弱光亮一下,然后越来越暗,并熄灭。具体取决于时间常数(该路电容与电阻的 ...

也是奇怪,led只是亮度暗而不渐变,24/(1500+10000+380)=2.02(毫安),led能发暗光?等下再找找还有连线藏在哪里。

网友C:
小灯珠2ma已经很“亮”了……
C11和R20串联吗?照图上看应该像C13和R21那样并连才合理。
正常情况下如果ic输出的控制电平非高即地,那么Q1Q2要么导通要么截止,这一过程受rc影响形成“渐变”效果。
验证方法:分别把ic控制输出端的缓冲电阻R14、R18断开,相当于Q1Q2不再受ic影响,测试便知。
如果LED还亮且C11和R20是串联至Q2,那基本就是Q1Q2某个不良(暂不考虑线路板漏电因素)或C11击穿或漏电的原因,断开R11或C11再测试即可分辨。

网友:
话说你不是好几个这玩意吗?其它的机子LED会“渐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灯珠2ma已经很“亮”了……
C11和R20串联吗?照图上看应该像C13和R21那样并连才合理。
正常情况下如果ic ...

按照老师的思路,又仔细的用强背光和万用表X1档,终于找到线路隐蔽部分,纠正了图中的错误,就是R20/C11并联在Q2的基极与地之间,类似Q1,在Q1截止Q2导通时led电路中由原强光时的380欧电阻增加了1.5K,发光电流自然小了亮度自然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奇怪,led只是亮度暗而不渐变,24/(1500+10000+380)=2.02(毫安),led能发暗光?等下再找找还有 ...

你这种算法不妥。电压没减去LED及三极管的饱和压降,而且,电容在导通时也是一个大电阻(但要考虑到相位差呢)。在三极管电路中,如果不是饱和导通,还得考虑三极管的恒流作用。因为,三极管是电流器件,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其输出电流跟输入电流之间是恒定关系。至于弱光问题,是原来设计时这样,还是目前这样。如果电容击穿了,就等于没有电容了。
哈哈,看到了上楼。原来你的电路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