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BK650 低电关机无法来电开机

楼主(2021-01-17):
有没有遇到过APC bk650 无法自动开机的例子,BK 650挂了一台群晖,一个交换机,现在群晖能关机,但是交换机不会关机,所以停电半小时以上,BK650电量耗尽关机,来电后只能手动按bk650的开机键才能开机,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补充内容 (2021-1-22 18:02):
实现功能到8楼看

网友:
UPS就是这么设计的就没办法了,你可以用电脑连接UPS看下设置软件里有没有相关选项。

楼主:
有没有改装方案,来电需要按压按键2-3秒,如果能加装个延时模块,来电就接通按键2秒后断开,可惜没有电工技术,画不来电路,倒是有成品的没,接接线还是行的,深水宝找到一款延时继电模块,回头试试

网友:
UPS我20年前还用,现在都不用了。感觉那时好像开在那儿不用管的么!

楼主:
一块硬盘在使用半年后,存储的数据价值比硬件本身都要贵,其中意外断电是硬盘杀手

网友:
我看手电论坛说可以软件设置停电多长时间以后自动关机,自动开机不知道有没有设定。

楼主:
没有的,低电压只能手动开机,在ups低电压关机前是没问题的,我找了2个延时继电器做互锁,在ups插座有输出状态的时候不进行操作,ups插座没电的时候才会延时接通ups开关的按钮,只是需要拆机焊接到开机按钮上

楼主:
外接延时继电器实现来电自启UPS,还能设置最长999分钟的倒计时

网友(2021-04-02):
引用 楼主:
外接延时继电器实现来电自启UPS,还能设置最长999分钟的倒计时

楼主你好,能否分享一下怎么接,需要买什么型号的继电器,我想把bk650拿去接录像机,但是bk650电池耗尽用完,市电来了估计bk650不会开机,请教你怎么接的,感谢

网友(2021-06-03):
BK650挂群晖后选择10分钟进入安全模式,然后是选择进入安全模式后关闭UPS这才是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要放干电,更不要用其他设备放干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