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大神们,这个粘合用啥材料好?

楼主(2021-01-17):
家中的橱柜外面的装饰板与里面的密度板裂开了,请教各位大神们,这个用啥粘合材料合适?

网友:
现在用免钉胶的比较多,但不知道那个牌子的好我用过一种感觉一般般。

网友:
以前我记得有木工胶 叫大力神吧貌似 胶干了是有弹性的 然后对溶剂可以当做清漆来涂  你找找吧 是铁皮罐的胶水是淡黄色

网友:
用白乳胶可以了,但是那个底板不够结实很难粘稳的,粘上以后还是要脱的,再脱再粘,到时钉上几颗自攻钉螺丝加固下就稳了。

网友:
粘好后,在不显眼地方多打几个这样钉子加固下。

网友:
粘上没用,时间长了照样会掉,建议攻螺丝或者换新的

网友:
啥也粘不住,粘不住,人家是高温高压粘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我先用木工白乳胶处理一下,实在不行就考虑重新做一对橱柜门。用射钉或者自攻螺丝有些影响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