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12v继电器

楼主(2021-01-17):
电暖气里的,一共两个,暖气工作总电流8A,钳表打出来的。常开触点,已经烧了。

楼主:
主要是最近在看报警器,关于继电器的气密性,这俩用久的,是不密封了,胶水位置一点没有粘连,自然分离了。而且俩一起8A,220v    这和标称10A差的不少啊

网友A:
看到了里面的真面目,一直以为这东西用坏了就扔呢,原来里面有大玄机,也解开了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疑惑,也就是继电器接点黏连问题。家用电热水壶中12V松乐继电器,常常水开后接点不断开,似乎黏住了一样。原来是接点耐受电流达不到标称值,长期使用造成高温氧化,弹性不足。看来这东西也有很大的偷工减料的空间。

网友B:
松乐的,质量尚可,老九阳豆浆机上用的这货,光荣退役了也没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乐的,质量尚可,老九阳豆浆机上用的这货,光荣退役了也没见坏。

原来这还是个名牌,那其他山寨牌子估计就不敢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里面的真面目,一直以为这东西用坏了就扔呢,原来里面有大玄机,也解开了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疑惑,也 ...

是啊,小电流控制和电机什么的还可以,大功率就够呛

网友:
刚刚昨晚也拆了一个

网友:
看看没有密封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