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6欧10w喇叭和8欧10w喇叭可以并联或者串联吗?

楼主(2021-01-17):
电视用的喇叭,一个6欧10w和一个8欧10w的可以串联或者并联吗?
喇叭功率不一样的,串联或者并联有影响,这种功率一样,阻抗不一样的串或并效果如何

网友A:
可以并联,不要串联

网友:
阻抗差不多,影响估计不大,木耳朵应该分辨不出来。

网友:
怎么都行,只要功放推得动。并联的话,六欧的喇叭最好串一个两欧的大功率电阻,然后和八欧的并联

网友:
只要功放输出阻抗没要求,并联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联,不要串联

为何不能串联?并联后6欧的喇叭声音会不会比8欧的大。

网友:
理论上串联并联都可以,关键是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除了串并联还可以分频使用。

网友:
听个响的话,是可以的,一般都采用并联方式。

网友:
串并接都会响,响度不同而已。

网友:
完全没问题,没准线损就有1-2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不能串联?并联后6欧的喇叭声音会不会比8欧的大。

串连后,8十6二14欧,功放没有这接口。不区配。

网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串并联都要注意相位就是了,一般用途没什么大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