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PDD买28和45元的晨州岛98A 98C 6230C全自动万用表DTM0660硬芯

楼主(2021-01-17):
拆个PDD买28和45元的晨州岛98A 98C 6230C全自动万用表DTM0660硬芯
功能比较齐全 直流交流 电压 电流 电阻 电容 二极管 频率 温度 DTM0660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关键是硬芯。看起比牛屎颗粒的舒服不少。精度因为出厂没校准还是有误差的只能保持3位5%精度。
自己校准后基本能达到4位5%精度。估计按键蝴蝶排列5个逻辑按键的基本都是这个板子。

98A 6230A 的板型 没有 电容 温度 频率 功能

98C 6230C 板子 用的继电器切换挡位功能。上次那个4个逻辑按键的是用的光偶合开关。

98A 固件原始版本和破解999+修改校准后精度达到4位精度的的版本对比。-1的是修改的

98C 固件原始版本和破解999+修改校准后精度达到4位精度的的版本对比。-1的是修改的

--------------------------------------------------------------
再拆个6230C 和98C是一个板型 6230A 和98A是一个板型 都是硬芯 DTM0660

6320C 的分压电阻多了用几个4位数的。

网友A:
28那个应该不是硬封的吧

网友:
我也入了个98c,除了没有充电之外,其他都nice

网友B:
怎么校准呢,我也去搞个

网友:
各方面都不错啊,已经有一堆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那个应该不是硬封的吧

都是硬封,28的不能测试电容,温度,频率。28的是6230a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校准呢,我也去搞个

用HXD 2.4 编辑编程器读取出的ROM文件按照ROM地址参数表修改该对应的位置
比如改电压精度。就修改 22-23 地址的数据。比如测量基准5V电压看你表显示的是5.025
那就用5/5.025=0.9950248756218905 然后看22-23地址的原始数据 是32861
那就用 32861*0.9950248756218905 误差参数=32697.51243781094 改成32698 就准确了。
后面改电容精度也是一样。必须要基准准确的电压和电容还有电阻。
改好后精度能精确到20PF。能测量10PF以上的瓷片电容了。没改前是没法测量的。

网友:
要是能分开电压和电阻档更好,解决测量1伏以下变成电阻档问题。

网友C:
看到这个表 让我想起之前53买的安特斯了,主要相中它的电容量程了,100mF啊,100000uF,但是测得确实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个表 让我想起之前53买的安特斯了,主要相中它的电容量程了,100mF啊,100000uF,但是测得确实慢。:l ...

9V的电池的表充电就快不少。2个7号干电池3V电池充电输出电流小了。测试大容量电容就比较慢。
可以换1.2V 镍氢电池看看输出电流能不能提高。

网友D:
找了半天没找到,麻烦发一下PDD关键词

网友E:
原来也是0660,里面有程序么?可以把没测电容功能的表刷成有电容么?有个傻瓜表,电容档测不了电容,只显示一个小数点,会是哪不对?还有一点:测直流电压如18650,掉换表笔,数值差好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也是0660,里面有程序么?可以把没测电容功能的表刷成有电容么?有个傻瓜表,电容档测不了电容,只显示 ...

0660 芯片的主程序是烧录到 0660芯片里面的一次性ROM里面。而且只能写一次就固化了。没法再次写入修改。所以如果买的没电容功能的表。通过修改外置EPROM 里面的数据是很难破解出需要的功能的。
那怕是温度和频率还有空占比功能。都是在0660芯片里面的程序上。要改只能彻底换全功能的0660芯片。
而且芯片里面烧录的逻辑按键定义位置也不一样。换了不是这个表厂商烧录的0660芯片后会出现按键部分失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也是0660,里面有程序么?可以把没测电容功能的表刷成有电容么?有个傻瓜表,电容档测不了电容,只显示 ...

看下是不是电容挡 50UF 校准比例 和9NF的底数扣太多。吧测量到的数-去底。超过2UF了。显示为负数的都为0.测量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了半天没找到,麻烦发一下PDD关键词

PDD就是拼多多。。。进去搜索 全自动万用表就出来一大堆符合标准和样式的。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几个贴子,心里痒痒的,也准备买一个按键的表,这款能切换到手动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楼主的几个贴子,心里痒痒的,也准备买一个按键的表,这款能切换到手动模式吗? ...

左上的按键 可以切换 手动挡的 直流MV 交流MV 温度 频率 4个手动挡。右下按键 切换 通断 二极管 电容 3个手动挡。不过这表 切换到 直流 交流 MV 毫伏挡的时候 数字会乱跳不知道是不是BUG。

网友:
万用表芯片不贵,贵的是采样电阻。

网友:
半夜睡不着,也下单了45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