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看出,铅酸电池,长期充不满寿命长更长

楼主(2021-01-17):
以前家里的电动车电瓶,基本2年一换,都是充鼓了,后来改进了充电器,将最高充电电压从59.2v降低到55.2v,这样的后果就是永远充不满,但是寿命确实延长了,上次的电瓶维持了4年(中间加过一次水),最后是极板断掉才报废的,而不是鼓掉。
但是这样也有个问题,冬天时候由于充不满,加上天气寒冷,充一次跑不到 10公里就 没电了,所以我想,在充电器上加个开关,冬天拨到高压档,夏天拨到低压档。

网友:
这是个案,不具代表性。

网友A:
充不满  就意味 续航短,意味着有可能半道没电。
其实铅酸电池的完全循环寿命都是那么多次,
充不满不会让电池过热 产生气体和电解液流失,减少意外损坏 了、
但是寿命不会增加的,只是因为充不满用的少 ,感觉寿命增加了而已。

比方说每天都放完充满的电瓶能用一年,那你每2天充满放完的电瓶 理论上就能用2年了。

网友:
截止电压降低1V就好多了,改了最高电压造成充电速度太慢了

网友B:
那干脆把电瓶的充电电压稍微降低一点就可以了,串个大功率电阻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不满  就意味 续航短,意味着有可能半道没电。
其实铅酸电池的完全循环寿命都是那么多次,
充不满不会让 ...

是的,但是我所见到的电瓶基本都是充鼓报废,原因很简单,任何再好的充电器,不可能检测每一节电池的电压,而任何电瓶不可能做到均衡,所以只要到59.2,就必定会有的组超过14.8,那么这组必当会失水,越失水,容量越小,最后必定鼓包。
而降低电压后,那么最高的那一组,也达不到失水电压,那么就不存在鼓包的风险,也就是意外报废不存在了。
所以综合来说,把电瓶用到寿终正寝,还是比意外死亡,一生中提供的电力要多。

网友C:
其实就是降容量使用,没有实质的意义。本来20A的电瓶,当成16A的用,比如电瓶的循环寿命是200次,总的放电容量是20X200=4000,现在4000/16=250次,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降容量使用,没有实质的意义。本来20A的电瓶,当成16A的用,比如电瓶的循环寿命是200次,总的放电 ...

这个分析浅显易懂,数字分明,牛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干脆把电瓶的充电电压稍微降低一点就可以了,串个大功率电阻什么的 ...

电阻不行的,随着电流不断减小,电压也会欲来欲高

网友:
电瓶大都是充电充坏的,三段式充电最高单个电瓶电压14.8伏,会析氢或析氧而脱水。实际上单个电瓶充电电压大于13.8伏就开始脱水了,使寿命缩短。每次充电单个电瓶充电电压小于13.8伏,就不会脱水,寿命就长。13.8伏是电动车单个电瓶的浮充电压,用这个电压充电不是充不满是充满时间会很长。

网友:
买电池有好有差,拼人品

网友D:
想到一个简单的方法,在充电器和电瓶之间串一个或多个二极管串,不知道可不可行,理论上可以,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到一个简单的方法,在充电器和电瓶之间串一个或多个二极管串,不知道可不可行,理论上可以,有兴趣的可以 ...

理论上完全可以,但会发热。改电压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E:
不是充不满寿命长,而是控制最高充电电压延长了寿命。蓄电池当然是长期充满,浅循环寿命最长。
但是蓄电池这个充满其实跟很多电池不太一样。用于如UPS的应用中,蓄电池长期处于浮充状态,寿命十多年不是问题。因为人家可以用理想的不析气的电压比如13.8V左右给蓄电池慢慢充满并保持。但是对于电动车这种场合需要即充即用,所以不能使用13.8V作为最高充电电压来用,因为这充满需要若干天。所以人为提高了充电电压到14V以上,既快速充满了电池,又不过分导致析气失水,破坏电极等负面作用。所以实际上加到14V以上的循环充放电压其实已经导致了轻微的过充,所以影响了寿命。降低这个电压虽然导致蓄电池不能很快充满,却也延长了寿命。
此外,长期处于不充满的蓄电池部分容量可能永久丢失,因为活性硫酸铅被逐渐转化为粗大紧密的硫酸铅晶体不再参与电化学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充不满寿命长,而是控制最高充电电压延长了寿命。蓄电池当然是长期充满,浅循环寿命最长。
但是蓄电池 ...

分析的在理,但是最后一句“长期处于不充满的蓄电池部分容量可能永久丢失,因为活性硫酸铅被逐渐转化为粗大紧密的硫酸铅晶体不再参与电化学反应”这句该这么解释呢?
当然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每次充电,所还原的硫酸铅并不是从极板上一层一层反应的,而是整个极板同时反应,极板上的硫酸铅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完全充电,比如这一次充电,可能是abcd硫酸铅反应了,下次充电可能是 cdef硫酸铅反应,再下次就是efgh了,每次剩余的硫酸铅并不相同,那么怎么存在某一部分硫酸铅长期不反应,而转化为晶体呢?

网友:
其实铅酸电池也可以均衡充的哈哈

网友:
不错的讨论啊

网友F:
我好象见过有坛友用75N75做过电瓶均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好象见过有坛友用75N75做过电瓶均衡板

是我做的,效果很好。铅酸电池要寿命长,绝对不能过充!原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3459&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的在理,但是最后一句“长期处于不充满的蓄电池部分容量可能永久丢失,因为活性硫酸铅被逐渐转化为粗 ...

这反应是从外到内进行的,如果都是浅充浅放,内部化学物质就长期得不到循环反应,最终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