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拆客们,大家拆过恒温混水阀吗?谁家的好些?

楼主(2021-01-17):
想换个恒温花洒
有国产的,有法国的,有匈牙利的
不知道差别多大

网友A:
用个恒温的混水阀就行,买的市场上的20多块钱用了有两年了吧  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恒温的混水阀就行,买的市场上的20多块钱用了有两年了吧  还好

20多的?
这也太便宜了吧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虽然是住六楼,可太阳能热水器和水龙头中间还是有一大段凉水需要放出来,我想问可以装这个恒温混水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虽然是住六楼,可太阳能热水器和水龙头中间还是有一大段凉水需要放出来 ...

这个需要装个回水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恒温的混水阀就行,买的市场上的20多块钱用了有两年了吧  还好

恒温效果如何?这20多的

网友C:
恒温?
不存在的 这玩儿意大部分的原理都是控制冷热水的流量达到相应的温度
水压稳定 热水温度稳定且水压稳定 自然就恒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虽然是住六楼,可太阳能热水器和水龙头中间还是有一大段凉水需要放出来 ...

这东西好像是通过调节冷热水比例达到恒温  热水管一开始有一段冷水的 这时候就没办法恒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温?
不存在的 这玩儿意大部分的原理都是控制冷热水的流量达到相应的温度
水压稳定 热水温度稳定且水压稳 ...

是的 不知道哪家的好些

网友:
我家太阳能也是难控制,水是接出来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知道哪家的好些

除非是自带温控结构的
就是那种随着冷水热水出水温度自动调节的
技术是有 不过价格估计特别高。

网友:
淘宝28包邮的明装,用了一年多了很满意。

网友:
我家和老家用的100多块钱的,
在电热水器上用着还行,但是2年后调温功能残废,温度上不去,需要用酸泡,我们这水质很硬。
太阳能因为热水的水压和冷水差太多,需要冷水那边加的减压的片片才行,当然,你要是冷热水都有开放的储存桶就没这问题了,楼上说20块的能用就先淘一个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虽然是住六楼,可太阳能热水器和水龙头中间还是有一大段凉水需要放出来 ...

你需要的是循環水路+循環泵。恆溫水閥首先要有熱水+冷水,你這是冷+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我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虽然是住六楼,可太阳能热水器和水龙头中间还是有一大段凉水需要放出来 ...

你的太阳能是不带循环泵的?如果是管道越长放水的时间越长

网友:
买个带恒温的混水阀,也就是60多块钱,买铜合金的,我买的是铜锌合金的,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知道哪家的好些

我家自带的当时说是500还是700多,用了大约四五年以后,出水不太好用了,怀疑是水垢问题,现在换回了普通的,这种东西修起来麻烦

网友:
如果需要温度稳定,调温比较灵敏的话建议采用法国万耐(vernet)阀心的恒温龙头,耐用性也比较好。如果你家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的话建议采用镍钛合金阀心的恒温龙头(一般日系采用,当然国产也有),这种阀心耐高温性能较好,寿命长。

网友:
采用万耐阀心的国产恒温龙头一般也不会低于六、七百的样子吧。

网友:
如果是太阳能热水器的话,建议买日本三荣的恒温龙头,海淘价千把块的样子,采用镍钛合金阀心,稳定耐用,配他家的花洒也比较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