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华强北版本的Airpods又翻车了!

楼主(2021-01-17):
同事的耳机,华强北众多版本的Airpods之一,瑞煜RTL8763方案,据说当时买的199元,把玩起来质感确实比十几块的版本强。故障现象是左耳一连上就断,一连上又断,周而复始。右耳是完全开不了机。开始还以为换两个电池就能搞定,不料越修心越凉,右耳有3.7Ⅴ供电进RTL8763,可是3.3Ⅴ、1.8Ⅴ、1.2V都没出来,判断是RTL8763坏,凉了。左耳倒是各种电压都有,但就是一连就断、一连就断,查了一圈RTL8763外围,没发现有问题,后来把左右耳的RTL8763调换了,故障也随之调换了,那我判断就2个都是RTL8763坏了啰???想买几个拆机的RTL8763,某宝上找不到,某鱼上找到一个"老黄″,ID上带有"数码之家"字样,专卖各种耳机拆机部件的,不知道是不是坛友???

网友A:
不是有9.9包邮的嘛,凑活用

网友:
白菜整成肉价格

网友B:
活该受罪 明知山寨还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9.9包邮的嘛,凑活用

9块9、19块9包邮的用多了,199的自己没舍得买,所以想修好它试试音质啥的是不是也和价格一样提升了十倍。

网友:
199买个品牌货不好么?这种山寨货除了样子还有啥?

网友C:
这玩意就是垃圾还修什么,去买论坛29的换个带保护板的电池吧,虽然那个也是普通货色,但是组装工艺看起来比高仿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该受罪 明知山寨还买?

价值观不一样,这个我也不好评价。现在人人都是水果手机水果耳机,如果像我一样在单位里独树一帜,用安卓手机,几十块的耳机,难免会落得一个"小气、抠门"的名声。所以同事虽拿着和我一样(劳务派遣工)的工资,却不想和我一样的名声,这个可以理解,毕竟他也比我年轻十年。

网友D:
买洛达1562M虎头标的 或者洛达1562A的 质量好一些。
不过假的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是垃圾还修什么,去买论坛29的换个带保护板的电池吧,虽然那个也是普通货色,但是组装工艺看起来比 ...

你说的是那个QCY  T5???我买了一个,手艺不行,拆开换电池时把外壳夹爆了,粘好了,外观一条长长的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洛达1562M虎头标的 或者洛达1562A的 质量好一些。
不过假的还是比较多的 ...

怕花了络达的钱,买回来个杰理的。

网友E:
音质好不好和主控没太大关系吧,主要还是单元和音腔。螃蟹的芯片质量那么差吗?估计都是长时间大音量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值观不一样,这个我也不好评价。现在人人都是水果手机水果耳机,如果像我一样在单位里独树一帜,用安卓 ...

装逼被识破不是很尴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那个QCY  T5???我买了一个,手艺不行,拆开换电池时把外壳夹爆了,粘好了,外观一条长长的裂 ...

几个垃圾佬的淘宝店有这种芯片的电池坏的。你可以找找。换电池简单多了。不超9.9一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花了络达的钱,买回来个杰理的。

洛达有个检测工具
还可以更新固件 如果有固件的话
那么既然可以上洛达的软件正常识别 又能搞洛达的固件
自然就是洛达的无疑了。
很多现在都会给检测软件。虽然软件存在反编译的问题,不过,,,只要能更新固件,或者过官方原版的软件,自然就是洛达的无疑了
至于是不是虎头标,那就不好搞了
可以买那个透明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音质好不好和主控没太大关系吧,主要还是单元和音腔。螃蟹的芯片质量那么差吗?估计都是长时间大音量烧了吧 ...

关系很大
非常非常的大。

网友:
修这个还真要有经验,不然越修越坏,没价值

网友:
我卖过几个洛达,有3个不到1年电池都坏了,拆开电池都漏液。吓得我不敢再卖了,不然售后搞死你。百多的批发价,不知道电池弄好点。感觉自用还是买个红米之类的耳机吧,起码稳管1年。

网友:
手上有个洛达1536U,总是莫名其妙断电
建议不装逼还是买品牌的吧

网友:
200块闲鱼可以收到正品的1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