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2用什么电机替换

楼主(2021-01-17):
博世go2的电机不行了,电机上的标签是qc283LG,某宝上没找到这个型号卖的,想买个电机替换,万宝至和德昌的380电机型号太多了,不知道买什么型号转速的,有大佬知道吗?感谢。

网友A:
自己重新缠一下线圈不就好了!再有电机测量一下直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自己淘宝买吧。有卖配件的!

网友:
电机不行了?哪方面不行?可以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重新缠一下线圈不就好了!再有电机测量一下直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 ...

他没说哪不行,线圈不行除非烧了,很可能是轴承等件

网友:
这种就是定位家用的,拿来干活很快就废了

网友:
根据齿数比算出减速比 根据官方转速算出电机实际转速 然后淘宝选个380 我记得我换过德昌380 标注6v的电机 一节18650就能驱动 转速也够

网友:
看了下电机的价格,还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2021-05-25):
换了没,换的哪种啊

网友:
380电机,D轴的,转速12000-13000的

网友:
被他们误导了,你搜380电机永远找不到合适的尺寸,正确的尺寸是370

网友:
换碳刷就好了

网友B:
用  万宝至370SD-5028  电机    3.7v18600RP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万宝至370SD-5028  电机    3.7v18600RPM的!

我也买了一个,准备磨成D轴,放了一星期,还没行动

网友(2022-04-03):
不是380电机,是370的,要13000转的

网友:
380s加长电机

网友:
刚收了一个刀切的go2,正好切到电机,没切通还能用,收藏了,万一坏了正好替换。

网友:
69这价格标得不心虚么

网友:
进来了解一下

网友:
没必要换原装电机了,79块太贵,新的螺丝刀特价时才120多,何必呢

网友:
找到替换电机了吗?我的电机也坏了 碳刷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