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把笔筒表也改装下RX8025T

楼主(2021-01-17):
手头的笔筒表过一段时间,就会快几分钟,实在有些难受

看大家都在玩RX8025的改装,我也来折腾下

表里是3V的纽扣电池,正好可以用RX8025T(带温补,激活电压需要2.2V-5.5V)替换之前的圆柱晶振

需要焊接的几个引脚

3-Fout  -》原来晶振的输入脚
6-VDD  -》3V
7-FOE  -》3V
11-GND -》GND

其他脚都悬空,内部空间够用的话,可以上SOP14的转接板,不够的话,也可直接焊线到芯片的脚

这里PCB下方的空间,难道是给我预留的?哈哈

直接放入芯片,空间正合适,芯片底部用双面胶固定在外壳上
注意将原来的晶振和负载电容都去掉,负载电容可能会影响8025的精度

RX8025T的特写

外壳装回,走几天再看看

网友:
也有一款差不多的 ,快的离谱

网友A:
我的也快,换过晶体,不管用,另外有点费电,有省电的方法没?
Rx8205是那儿买的,有链接没?先谢谢了。

网友:
我有个试过 接上双绞线(电容)降频  慢慢细调

网友:
本来就不是精准货的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快,换过晶体,不管用,另外有点费电,有省电的方法没?
Rx8205是那儿买的,有链接没?先谢谢了。 ...

X宝上很多啊,搜一下了

网友B:
换了有什么用?  是不是时钟走的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有什么用?  是不是时钟走的比较准确??

是的,提高晶振输出的稳定性,以提高时钟准确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上很多啊,搜一下了

谢谢回复,我找找看。

网友:
真是不太准的货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提高晶振输出的稳定性,以提高时钟准确性

是不是所以电子表都可以这样加,我手头上有二个不准的,一个快一个慢

网友:
我是直接在晶振上并个5P的电容,改了几个钟差不多几个月慢几秒吧凑活用,原来是能快好几分钟!

网友:
这个也改过几个,一个月差不多也就1秒的误差,非常准,就是比以前费电。一步到位,把电池也改成锂电省心。

网友C:
你的这个温度准吗?

网友D:
这种时钟拆过后屏幕很容易缺划。。
越拆越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温度准吗?

没有与其他测量值对比过,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时钟拆过后屏幕很容易缺划。。
越拆越缺。。

别伤到屏的斑马线,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伤到屏的斑马线,应该不会吧

估计我是反排线体质吧
这种屏幕我一拆就缺划,拆导电橡胶的屏幕也缺划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快,换过晶体,不管用,另外有点费电,有省电的方法没?
Rx8205是那儿买的,有链接没?先谢谢了。 ...

把输出32768信号的那只脚串联一个几百k的电阻,再连接到原来的晶振脚,电流就由接近1ma变成十多微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输出32768信号的那只脚串联一个几百k的电阻,再连接到原来的晶振脚,电流就由接近1ma变成十多微安了 ...

还有这一说?好经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