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关于闪存的数据掉电保存时间

楼主(2021-01-17):
例如某U盘,写好数据,拔下,闲置1个月,插入1小时,再拔下,闲置3个月,插入1分钟,闲置6个月,那这时里面的闪存算掉电6个月还是算掉电10个月?

网友:
10个月  通电一分钟还不够主控做个自检

网友:
10个月,防止数据蒸发应该每隔一段时间,把数据复制出来,格式化,再复制回去

网友A:
新U盘,如果几年不通电,固件会不会丢,或者这么问,几年不通电的U盘插上还能正常识别读写吗?

网友:
我的U盘几年不通电都没事。

网友:
我07年买的盘到现在还能用哎,原厂说明书讲数据能存10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U盘,如果几年不通电,固件会不会丢,或者这么问,几年不通电的U盘插上还能正常识别读写吗? ...

我之前有个新U盘备份数据后就遗忘了,搬家才找出来,算了下有十三年了,里面的数据全部还在。旧的U盘就难说了,擦写次数应该会有影响

网友:
正片在ecc合规的情况下jedec标准是30度一年。但是现在大部分u盘用的是什么渣渣你懂的

网友C:
ECC合适的情况下正片jedec标准是30度一年,三星3D有人测过可以到10年。不过现在U盘用的都啥渣渣颗粒你懂的。

网友:
容量越小、越老的U盘,数据越稳,前提是颗粒靠谱。到后面容量越来越大,已经以容量为目标,不以数据为目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C合适的情况下正片jedec标准是30度一年,三星3D有人测过可以到10年。不过现在U盘用的都啥渣渣颗粒你懂的 ...

说了个啥,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个新U盘备份数据后就遗忘了,搬家才找出来,算了下有十三年了,里面的数据全部还在。旧的U盘就难 ...

有时有个别数据位损坏,表面是看不出来的,不过十几年的SLC不掉数据很正常

网友:
还有时间限制?吓得俺赶紧把手里优盘都插上试试

网友D:
U盘本身就是暂存转移数据用的 拿这玩意备份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有个别数据位损坏,表面是看不出来的,不过十几年的SLC不掉数据很正常 ...

是2G的MLC,那时候已经有MLC,连镁光的白片都开始泛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本身就是暂存转移数据用的 拿这玩意备份不靠谱

不过TLC做的PE启动盘当你拿出来用时有可能不能用了,或者固件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过TLC做的PE启动盘当你拿出来用时有可能不能用了,或者固件损坏也有可能 ...

理论上是有可能出现,但是我玩过几十个U盘没有实际出现过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有可能出现,但是我玩过几十个U盘没有实际出现过这个情况。

都是TLC的?放了多长时间。时间短或不是TLC的就别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