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讲机当收音机,能收到几个台?

楼主(2021-01-17):
对讲机当收音机,有人这么干过吗?

网友:
别人是怎么知道的  收音而已。

网友:
还有这玩法?

网友:
对讲机不按发送键只接收信号,不就是个收音机的功能吗,这样用谁会知道?你用收音机还会被人定位?不会有事的。

网友:
扯淡,收音又不是发射信号,我用的海伦对讲机,室外能收到好多台,室内听一两个清楚的。俺们公司房子是铁皮的,4G信号都做了室内覆盖。

网友A:
估计是你父母经常按到对讲键影响了别人了。

网友:
这种对讲机接收范围0.1--1300MHZ,基本上可以收到不少的广播节目了。

网友:
只要是对讲机没有跑频,那么就是你当地有多少个调频广播电台,就能收到多少个台。如果发生了跑频,那就会出现设置的频率不是实际的收发频率。也就收不到电台的广播了。

我有一台对讲机就是这样的,设置好了,发射对方收不到,对方发射我收不到,后来通过扫频 发现出现了跑频。对方是有基站的468.xxxx 我要设置成463.xxxx的时候能收到和发射出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父母经常按到对讲键影响了别人了。

不会的,就算是真的按了发射,影响到别人了,那个“别人”也没办法发短信告知楼主

网友:
。。。。。。
创意DIY8153温力口28 秒前
创意DIY20351jounge22 分钟前
电脑软硬派351140一双人字拖半小时前
电源/充电器6757景德镇屏3 天前
数码大家谈71015huangpd4 天前
缘聚茶楼14156huangpd3 天前
电脑软硬派131757msoushi3 天前
拆机乐园10766kelchdeng6 天前
缘聚茶楼3149tendycq6 天前
数码大家谈138611591870467 天前
电脑软硬派222220msoushi6 天前
创意DIY1043018飞长爱你6 天前

网友:
这种机子怎么收?

网友C:
能当收音机的,要有扫频功能,一般都带个小液晶屏的,你这个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万个为什么又重现江湖了。。。。。。

你这就不厚道了吧!

网友:
家里的UV5R就是带收音机功能的,FM频段的

网友:
我收回了,不好意思。

网友:
不是所有对讲机都可以收广播的,八重洲或建伍之类的很多型号都可以接收0.5-999M的频率,基本国内所有广播都能收到。

网友:
蓝猫淘气3000问, 你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当收音机的,要有扫频功能,一般都带个小液晶屏的,你这个就算了吧。 ...

感谢您的帮助,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就算是真的按了发射,影响到别人了,那个“别人”也没办法发短信告知楼主 ...

这个我也没想明白,也没想明白咋就收到短信,莫非能通过这短信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