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拆海尔滚筒洗衣机XQG60-10866 之更换排水泵

楼主(2021-01-17):
周五下单,周日新排水泵到了

是新版的

内部与老版不一样

先加电测试下,转速均,有力

趁热打铁,更换新的
将洗衣机放倒,拆下裙档。外部有一颗螺丝,先拆掉,我这里没拍照。
内部有卡口,4个

拆下来看

水泵有4个螺丝固定,兰圈内是同时固定裙档的,己拆了

拆掉水泵后,粗的是滚筒外筒出水管,细的是水泵上排出管

别问我为什么准备一个小水桶

新老对比

这里有区别

别问我为什么新的也要开这个小孔

准备装

装上

装回洗衣机底部档板

完工

洗衣服试了下,出水正常,就是嗡嗡声大一点
晒一下功臣

楼下拆一下排水泵。

楼主:
小拆海尔滚筒洗衣机XQG60-10866 拆解排水泵
分解

反正是坏的,大力出奇迹,拉出转子
同时,里面有很多水也出来了

细看转子,很黑,很脏,一摸一手黑,像是橡胶老化后的黑。

密封腔内

清洗干净

转子磁力很强

叶轮与轴有大的间隙,拧不下来,没拉马,也拉不下来

这个黑色的应该是水封,间隙很大,估计是磨损造成的

清洗后的密封腔内

简单装回去,加电可转,但咔咔声很大,应该是叶轮和轴的间隙过大所造成的吧。
谢谢观赏 !!

网友:
照片拍得清晰

网友A:
也想把洗衣机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把洗衣机拆了。。。

您是闲不住啊,带着两娃还见啥都想拆。

网友:
新的为啥那里不开孔

网友:
厉害了,恭喜修复

网友:
心灵手巧好当家。。。。。

网友B:
小孔不是黑管子放水用的。。。

这个水泵也有别的牌子的,声音比较明显的。。。

网友:
这个应该和暖气上的循环泵原理差不多,

网友:
是个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孔不是黑管子放水用的。。。

这个水泵也有别的牌子的,声音比较明显的。。。 ...

来科谱下呗
这水泵选了半天选了个新款的,还不如老款吗?

网友:
无刷电机吗

网友:
只隐约看到是单相泵用电机,貌似罩极式

网友:
没修过滚筒式的,学习了。

网友:
那个紧急排水孔感觉没有必要,我洗衣机原装的泵是没有这个孔的,新买的泵,型号一样,多了这个管子,只能塞洗衣机下面,如果需要排水,直接拧阀盖就行了。

网友:
不错,故障判断准确

网友:
售后会要你180大洋

网友:
还是个无刷的,改个电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