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维修安全出口疏散指示牌

楼主(2021-01-17):
这带灯疏散指示牌坏的比较多,一般都是更换新的,但有些时候没配件,其实更换下来的坏件,也有可修的,也有新件不是同一品牌,尺寸不对直接装不上,这时就得拆散加工维修了,如图:(这图片中间如何加文字?或者,文字中如何插入图)

楼主:
拆解后,它是由电源控制板(9V开关电源十控制芯片)、按键指示报警板、绿光照明充电板和3.6√镉综电池,加上外框、前玻璃后背板年组成。经检查发现电源控制板坏了,换个板一试正常。而组装是关键,最后那一步更重要,看图:

网友A:
原来是镍镉电池组,应该换成4056充电加锂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镍镉电池组,应该换成4056充电加锂电芯。

锂电池成本高,用在这里也不安全。
我们都是用带电池的板子整体换,才3元多。原来的板子直接丢掉,原电池和发光板就留在那里,懒得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