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ZTE ZXHN F450 EPON ONU 4.0 拆机 全千兆光猫

楼主(2021-01-17):
单核1g CPU 内存是ddr3 256m,闪存没查到型号应该是128的

网友A:
这都不是25系列的闪存了?这ROM倒是挺大,看着型号应该是256的吧

网友B:
请问怎么破解超密?

网友(2021-02-16):
这款猫比较新

网友(2021-10-10):
广东电信,同款

网友(2022-05-31):
这款能PJ了么?

网友(2022-12-12):
这光猫可以的

网友C(2023-12-27):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破解超密?

蚂蚁工具就可以啊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C:
蚂蚁工具就可以啊

蚂蚁工具  能不能具体一点  正需要

网友(2025-01-20):
这款光猫性能很差,不稳定,每周都要自动重启,从来没见到持续运行超过十天的,有时还死机,非常差的一个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是25系列的闪存了?这ROM倒是挺大,看着型号应该是256的吧

新的设备不用以前25系列的SPI NOR了,这玩意是大容量的SPI NAND,接口和引脚一样,但是时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