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驱动板哪里坏了

楼主(2021-01-17):
如图 这个显示器只能输出vga。不能输出hdmi。单独插上hdmi显示屏 显示 无信号连接 无信号

网友A:
主芯片坏了,要是需要我可以送你点芯片,我们是专业做显示器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坏了,要是需要我可以送你点芯片,我们是专业做显示器的厂家。 ...

大螃蟹被冻挂了?

楼主:
那为什么vga可以用。唯独就hdmi接口不能用怎么解释  要挂就一起挂啊

网友B:
先换线,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我有两台芯片驱动板比整机二手还贵。。。不想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线,从简单的开始。

线换过了  电脑是DVI接口用DVI转HDMI到显示屏偏红色有波纹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换过了  电脑是DVI接口用DVI转HDMI到显示屏偏红色有波纹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按理说VGA没问题不应该坏,是DVI转HDMI的问题?

楼主:
屏幕输出是红色 或者是波纹 干扰那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