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量产工具量产后,可以用,但是拔掉优盘在插回去,又用不了?

楼主(2021-01-17):
请问大佬这样的优盘什么问题

打开之后提示

在线等,,使用量产工具量产后,可以用,但是拔掉优盘在插回去,又用不了

网友A:
关掉工具,再拔插

网友:
插后置u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工具,再拔插

量产工具设置不对是否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工具设置不对是否会这样

如果是3281,大概率第一次拔插不好用,需要量产第二次才能用,其他的很少见

网友:
之前开过SSD 遇到这种情况 ,最后是颗粒问题

网友:
你在2.0下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