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工具收纳问题,请问该怎么摆放?

楼主(2021-01-17):
几乎所有工具全堆在这一层. 很凌乱,完全把高度全浪费了..放这里主要是随手拿取方便.
请问有朋友们是如何摆放收纳工具,又不显得乱七八糟的.

网友:
加隔板,分层

网友A:
只能加隔板了,可以淘宝搜显示器增高
我为了自己有个环境   买房子的时候买了阁楼

网友B:
机箱好小啊,阁楼冬天会不会比楼下冷,下雨会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加隔板了,可以淘宝搜显示器增高
我为了自己有个环境   买房子的时候买了阁楼

我和你正好相反,住一楼,买的小棚,就是没有暖气和空调,冬天冷夏天热,另外离海边太近,夏天很潮,去年加了抽湿机改善很大。好处就是隔音比较好,半夜开雕刻机没人来找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箱好小啊,阁楼冬天会不会比楼下冷,下雨会漏吗?

还好有地热,温度20度,我感觉对于diy爱好者来说就是天堂,全都是自己的空间   60多平,3个屋子…………我都准备把我的0630车床弄上来了,可惜装修时没拿现在拿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有地热,温度20度,我感觉对于diy爱好者来说就是天堂,全都是自己的空间   60多平,3个屋子………… ...

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就是听说零几年的房子阁楼防水做的不好,你这个上面有下面多少的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加隔板了,可以淘宝搜显示器增高
我为了自己有个环境   买房子的时候买了阁楼

很整洁,值得效仿

网友:
我用这个,可以自由组合,关键是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就是听说零几年的房子阁楼防水做的不好,你这个上面有下面多少的面积 ...

老房子不建议买阁楼,一个防水 一个保温,老房子做的都不好,尤其平顶,漏水几率太大,我这个是16年的新房子,套内面积楼下楼上一样大,就是因为是斜顶设计,所有靠边的地方都是斜的,也就能蹲着进去,真正站人的面积不是很大一半一半吧,更多的就是一个仓库,做了个小卫生间,剩下都是放东西了

网友:
没事上街逛逛,看到倒闭拆装的店进去看看,遇到这类的东东可以讨要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房子不建议买阁楼,一个防水 一个保温,老房子做的都不好,尤其平顶,漏水几率太大,我这个是16年的新 ...

09年的房子,保温是有,就是不知道防水做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