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遥控钥匙换个电池。

楼主(2021-01-17):
这个遥控器使用还是正常的,但行车电脑提示遥控器电量不足了,自己淘一粒换上吧。
自己事先撬开遥控器看过电池型号cr2032
就按原来的买吧,松下cr2032

需要再撬一遍

开盖后

板子

外壳

测得新电池电压3.19v,老的电池电压也有3v+,给同事换过几次也都是拆机测量电池电压3v以上 而行车电脑报遥控器电量低。估计用到后面 空有电压 但不带载,不能满足寻车 解加锁等瞬间相对大一点电流的操作要求。

换好测试,车内遥控器电量低提示消除,遥控距离也有提升。
谢谢欣(然打)赏

网友A:
新的2032电池电压应该在3.3V左右,我车钥匙没电的时候明显遥控距离变短,拿下来的时候电压基本上在3V以下,我的钥匙是三节2016串联的。

网友:
高级货,没电还能提示。我的面包车,钥匙没电不会提示,没电就打不开车门。哈哈。

网友: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网友B:
我的是1620 ,倍量的电池坑死我了,3个多月 就得换一回,总要拆开更换。

网友:
3.1低点3.2往上才好

网友:
关键是车不错

网友C:
我换了个南孚传应,宣传吹得很厉害,我用用看寿命和松下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1620 ,倍量的电池坑死我了,3个多月 就得换一回,总要拆开更换。

倍量 镍氢界的虚标王 纽扣电池不知道咋样^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个南孚传应,宣传吹得很厉害,我用用看寿命和松下比如何。

大厂出品 应该还是可以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2032电池电压应该在3.3V左右,我车钥匙没电的时候明显遥控距离变短,拿下来的时候电压基本上在3V以下, ...

我拆过几个不同品牌车的遥控器 都是3v或者多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倍量 镍氢界的虚标王 纽扣电池不知道咋样^_^

果然如此,别的电池 能坚持好久好久,感觉1年吧,这个才3个月,太过分了

网友:
老的电池电压也有3v+,可以找个0.5W或1W的LED点亮一下,看看是否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个南孚传应,宣传吹得很厉害,我用用看寿命和松下比如何。

已经帮你试过了,垃圾的很

网友:
松下的锂电池还是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个南孚传应,宣传吹得很厉害,我用用看寿命和松下比如何。

我买了4个传应的1632,用在外置的胎压检测上,希望能用久一点

网友:
换电池就能满血复活

网友:
换车钥匙电池还是松下的靠谱,京东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