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老王短焦投影拆机破解

楼主(2021-01-17):
作为一个打工人,每天起早贪黑工作,唯一的闲暇时光就是在地铁上,逛逛马云家的几个电子垃圾店铺,刷刷数码之家的帖子。
租的地方没电视,考虑过买个电视,但是想到搬家又麻烦,就一直作罢。正好几个月前老王店铺上了电梯淘汰的短焦投影,果断拿下。因为前阵子一直加班,到货之后,简单的开机就放下了。
最近终于有时间折腾了,不过群里有大神已经完美破解了,所以说是折腾,其实就是根据群里大神们的资料做体力活。
虽然有资料,但是在破解的时候,有些地方不了解,在此发帖让大家少走些弯路。
话不多说,先上图。

拆机
1,外观:
短焦正面,只有一个短焦窗口。
短焦背面(已拆掉支架)

机器背面

机器背面

2,内部,
拆开后盖,即可看到短焦内部布局,左侧为一个喇叭,音质尚可。
喇叭下面是一个电路分路板,电源经过此板再转给主控板和投影模块供电。此板还包含了干簧管控制电路,外接一个干簧管,电梯开关门的时候,控制投影的开关。喇叭也经过此板转接,故推测此板应该还有一部分功放的功能。而且,这个机器是支持双声道,但是可能空间有限只放了一个喇叭,另一个喇叭则未接线。
喇叭旁边是投影短焦光路模块,右侧是主控制板,投影芯片和CPU等都在一块板上,板子上有很多接口,电源,时钟电池,红外,风扇,摄像头,投影排线,音频输出等。

红外模块特写

红外

红外

由于摄像头不知道有什么用,像素比较低,拆掉
摄像头特写

摄像头

摄像头

拆掉后外壳摄像头这里出来一个大窟窿,然后用一个透明亚克力切割放入,后面固定红外接收头,美观又实用(我比较懒,只是设想,还没搞)

拆机部分就到这里,投影光路部分打了胶,怕强拆弄坏暂时不动,本次主题是刷机,下面继续。

刷机破解
由于是电梯投影,机器有3分钟休眠,不能装app等限制,需要进行破解。
破解按照附件里的说明操作即可,此处只记录需要注意的地方。破解资料免费见附件。
破解使用工具:
1,电脑一台(废话)
2,usb-ttl
先上图,主板上有个ttl的插座(见下图),直接找到对应的头插上(红外接收的那个3线头正好),然后连接到ttl上

ttl接线

ttl接线

将usb-ttl连上电脑,打开putty,选择对应的串口,波特率115200。

选择open,连接成功。看到黑窗,不报错即连接成功。

备份EMMC
进入MBOOT环境
连接投影电源,并快速按下回车,即进入MBOOT环境

MBOOT查找U盘插入U盘,然后输入 usb start 编号
注意,编号从0开始,找不到设备就加1,如果看到图中说明找到设备

找到usb

找到usb

查找usb动图

备份emmc内容到u盘

备份emmc

备份emmc
备份中

备份完保存img
备份完成后会出现以下字样,记住Dump Block后面的数字,(下面是我的备份块大小,具体根据个人实际显示为准)
Writing data at 0x3953664000x -- 100% complete.
Dump Block: 7733240

拔掉U盘,插到电脑上,打开WinHex,选择工具,磁盘工具,磁盘克隆
选择u盘,和你要保存的镜像文件,注意右侧输入块大小,就是刚才记录的那个blcok
由于U盘的容量会大于你的emmc容量,复制过多内容没有什么用,所以只复制你写入的量即可。

以上为备份mmc的踩坑,其他步骤的话按照附件文档给出的刷机说明即可。
由于文档有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过多描述,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回帖。
附件: 破解说明.zip (2.58 KB, 下载次数: 28) 由于段位不够,附件大小限制,其他相关文件此处给出网盘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Bywwlg4HP4CGiJ4nlh4sw 提取码: 6tsw

看到楼下有兄弟说没有预览图,特补几张

差不多50寸效果(手机对比)

50寸

50寸

差不多80寸效果(手机对比)

80寸

80寸

开灯播放视频

视频-开灯

视频-开灯

关灯播放视频

网友:
啥地方买的?

网友:
文档还没你说得清楚呢

网友:
有没有效果图?

网友:
同问,哪里买的?

网友A:
我几年前也是网上买的,分辨率虚标严重,把可以播放的分辨率当成物理分辨率来标,播放的分辨率实际上是被压缩成物理分辨率的。

网友:
兄弟 群号呢 能多少寸...能说不

网友:
我在隔壁坛上看到有坛友卖2百多,怕自己不会搞,所以没有要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教室里的投影,摄像头用来做模拟触摸按键。

楼主:
忘了传,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教室里的投影,摄像头用来做模拟触摸按键。

应该不是吧,这个是放电梯的,摄像头不清楚做啥用的。反正对我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几年前也是网上买的,分辨率虚标严重,把可以播放的分辨率当成物理分辨率来标,播放的分辨率实际上是被压 ...

分辨率是不行,离近了看分辨率很低,看电视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教室里的投影,摄像头用来做模拟触摸按键。

放电梯的,是不是怕被别人偷走?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啊 我的坚果J6S可以ROOT吗,晶晨客制化工具修改官方线刷包,刷完能开机,但是连接不上WIFI和蓝牙,一直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电梯的,是不是怕被别人偷走?

应该是自动对焦用的

网友(2022-05-21):
我也有同牌子,不知道能不能刷你的,能发下你的主板照吗。对比下芯片

网友:
是个好东西,但是还是传统电视好。

网友:
这东西,折腾下玩还不错。

网友:
投影还是费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