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艾默生R48-2900U板子上几个器件型号

楼主(2021-01-17):
手上的电源,这几个烧糊的地方,谁能提供一下相关资料,图片也行,有图纸更好了,不知道这是哪个版本,还没准备好大功率的烙铁,有两个管子坏了还没拆,估计这个修很费劲,只能慢慢折腾一下了

网友:
驱动功率管的芯片,拆起来不好操作呢!

网友:
就能看到这些

网友:
d304和312丝印a7好像是
这个能改可调不,网上查不到这个版本不会改

网友(2021-02-17):
这个板报废,小板上的编号U641可定坏了,大板上的驱动芯片能找到,小板上的是没有卖的

网友:
第三个图片看到就是电源判死刑了,这个是小板10腿芯片板子编码是U641是去器动芯片U301的,你这个U301芯片都糊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三个版型,2900U  3200E 3500E这三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