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只要有材料家里家具随便你改造好用结实多了(多图)

楼主(2021-01-17):
原来那个挂衣杆是铝合金的不够结实,换个不锈钢的,负重增加一倍以上,衣柜隔层不够多,自己加多几块板上去。密封不够好,自己加密封条。

网友:
我看到了电视机的腿

楼主:
那两个电视机脚是朋友单位装电视不用脚架,捡了一堆回来,我就拿来装上当衣帽钩用,很好用也好看。

网友:
电视机支架那个不错,准备开始模仿了,幸好我也屯了不少

网友:
我家的也是铝合金的晾衣架,怎么就没变形
说白了,你那个铝合金太薄,质量太差.
这种所谓的不锈钢要注意的,其实他不是304或者201的.
基本属于不合格的不锈钢制品,时间长了也会生锈的.
特别不要在室外使用.看起来便宜,后面生锈了,好麻烦.

网友:
老板,你这柜子没二十年也差不多了吧,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