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怎么架中波天线 做车机改家用 现在只能用调频

楼主(2021-01-17):
找了根长线当天线 调频正常能用 中波只能收两个台 还干扰大

网友:
多股细铜线在磁棒上绕越多越好,好了我编不下去了。

网友:
话说现在的广播没有什么价值了,净是些卖药的广告,

网友:
以前我用的天线是半米木棍做成十字,绕两圈线,挂窗口,可以听中波,中波的声音比高频小,也都是一样的台,后来就不用了

网友:
调频收着听听就好了,现在的电磁环境,中波干扰太大了,比如各种开关电源,led的驱动等等,噪声大到头疼

网友:
你肯定用了开关电源了,开关电源里面有振荡电路会产生干扰频率干扰中波

网友:
中波要到山里,或者荒郊野地,城里楼群中间全是噪音干扰。

曾经在山里,晚上用中波收到几十个电台,最远的有几百公里。短波反而非常安静,几乎没有电台,连发报的也没了。

网友:
有专门的中波天线卖,接到你的机器后面。不过城市内中波基本上不能听了

网友:
中波台少,干扰历害,再好的天线也不行。

网友:
建议不要折腾中波了,这波段几乎废了,信号不好,频道又少,干扰严重,能收到的都是低质量的狗皮膏花广告。

网友:
在城市里听中波你得找风水……很玄妙的东西…

网友:
中波没什么用,短波有些好玩

网友:
中波基本废了,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
中波除了干扰声再无可听的电台,早十年前在中波还可以收听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VOA粤语广播,现在收不到了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
“长线”一词在无线电领域就是大于1个波长。

网友:
6楼说的对,车机要用线性电源或12v电瓶您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2021-04-22):
做的再好的开关电源 都是收音机的超级杀手!

网友:
调幅波段台大少了,各种干扰声比电台的声还大,没意义,别浪费那时间,器材了。

网友:
卖药的,不听也罢

网友:
mini-whip 几根管子能自制
需要良好的接地或者大面积的护栏、防盗网
https://www.dl4zao.de/active_antenna/index.html
https://www.g8jnj.net/activeantennas.htm

补充内容 (2021-4-30 10:21):
楼主下载个SDR# (SDRSharp),https://airspy.com/download/,远程试试我的miniwhip,小区里,6层楼的5层,防盗网作为参考地,sdr://cn-zz-bgp-2.sakurafrp.com:35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