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7AE+DT106外壳,再改个写保护

楼主(2021-01-17):
3267写保护板不好买,自己改一个,这次用DT106外壳。

线路已经改好了,装壳。

DT106的写保护,之前在闲鱼上见过,不知道写保护开关怎么固定的。反正我就会用热熔胶

热熔胶冷却以后,硬度虽然不高,但固定写保护开关还是绰绰有余的。

完工!

网友:
我也后悔当时没有多买几个,3267确实稳定,写保护的更少了,还是你厉害,直接飞线

网友:
买过好几个这种飞线写保护的3267了,和你做的基本一样,3267发热其实也不低啊

网友A:
能不能问一下这个是要飞哪个线,普通3267A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问一下这个是要飞哪个线,普通3267AE吗?

主控第21脚接地为写保护

网友:
这回可以自己飞线保护了,学习

网友:
拨动开关是什么型号?

网友:
牛逼啊,我有空也去试一下

网友B:
3267L 通用这个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7L 通用这个教程吗

通用。AB,AE脚位定义一样的

网友:
这种小开关容易断,不结实。这种壳子也不好拆,建议用大一点的拨动开关,省的换开关麻烦

网友C:
老哥不上点绿油固定住飞线me: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不上点绿油固定住飞线me

打热熔胶固定的。

网友:
牛逼,范范飞线厉害啊

网友(2021-02-21):
焊个磁感应的霍尔,用磁铁来控制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