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MIX2更换电池

楼主(2021-01-17):
17年帮夫人购买的小米MIX2用到现在还是比较流畅的,就是她每天刷短视频追连续剧电池支撑不住了。查了一下小米在本地的维修地,还挺远的。起码费半天功夫和99元钱,还是自己动手解决。

宝上找了半天,看中了这款中电电子的增容电池。明确说明支持快充和温控,花费50元。

送了简单的工具包

4000mAh

排线头没弯折好,自己搞一下

背面已经贴好了双面胶

手机上加热台,95度加热2分钟

上吸盘,充电口位置拉开缝卡入刀片

再换卡入拆机片

手机的左侧有排线,从右侧划开。后背是卡扣和胶双重固定的,拆机片别探入太多,上下微微撬动就能松开卡扣

拧下10粒螺丝,先断开电池

再取指纹排线

新电池的排线不同,还需自己弯折

取旧电池吧

自己很注意了,每回都会拉断一根

左侧来出一半,断了

右侧也是拉一半断了,好在留了个头

全部拉出

轻轻翘起,拆机片沾点酒精区划电池胶

旧电池容量3400mAh

扣上电池,测试

原样装回

网友:
大了一点的电池 ,杂牌怕不经用

网友A:
我的电话,电池鼓起来自己把后盖顶开了,正好换电池省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话,电池鼓起来自己把后盖顶开了,正好换电池省事了

就怕是顶屏幕变色了

网友:
真是屏幕上能看出来,但是电池换完以后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怕是顶屏幕变色了

最怕蓝宝石玻璃屏裂开,好在我前几年买的绿十字N4s和中兴Z17mini,都是塑料屏顶出白斑,然后去掉尾插螺丝自动顶开后盖。

网友:
工具真专业。

网友:
建议不要用刀片,用拆机片。用到片容易造成手机伤害。

网友:
说真的现在的手机设计真的很操心,密封机壳不说电池也是密封假如手机掉水里连最起码的补救机会都没有等着挂机

网友:
好手艺,我的mix2电池也不行了,但是我后盖上有一个裂缝,我怕拆开就碎了装不回去

网友C:
你试过后,会发现还是要原装的才耐用,能买到正宗的,优秀电池太难了。
我给老妈的手机换过好几种电池,50左右的,近80,都说是原装的,增容的,甚至说8000MAH的,本来想有一半也足够了啊,但是一个月时间后,还是发现不耐用了。

网友:
还是要买飞毛腿那种品牌好点的,杂牌的不经用,我前一个小米5s自己换过,也不太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后,会发现还是要原装的才耐用,能买到正宗的,优秀电池太难了。
我给老妈的手机换过好几种电池,50 ...

按照现在的电池技术,比原来的稍微大一点容量是可能的,但8000mAh的就纯属扯蛋了。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

电池哪家的?

网友:
小米就是不耐用了。我也是MIX2S的用户了

网友:
魔改电芯买过两种 都是残次电芯 最后自己买电芯 品质也不好 但尺寸更小的情况下比魔改的容量还大 你说魔改电芯多垃圾

网友:
头几个月给同事的mix2(或是2s,忘了)
吹风机吹开后盖,一切按部就班,本以为小菜一碟
结果,扣上电池就不停的开机、重启……
去了几家修理店都说是排线问题,因为手机无法打开,就没有付款修理
同事回到家拿钱,刚进门就发现手机好了……
思前想后,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出在吹风机上面
松下牌负离子吹风机
可能是负离子导致芯片出了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后,会发现还是要原装的才耐用,能买到正宗的,优秀电池太难了。
我给老妈的手机换过好几种电池,50 ...

小米售后电芯用半年顶机配两年的衰减 所以不要迷信原装

网友:
戴套好,不然背壳不会这么光洁如新

网友:
不错,换新能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