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网络机顶盒能刷成普通机顶盒吗

楼主(2021-01-17):
家里的联通网络电视到期了,机顶盒要输入账号才能用。能不能给它刷机成普通的网络机顶盒,不用输入账号就能看的那种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啊,很想刷成普通的电视盒使用wifi看

网友A:
这题目太大,没个具体的内容神仙都难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题目太大,没个具体的内容神仙都难回答。

就是订制的机顶盒刷成免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订制的机顶盒刷成免费的

具体的硬件信息都没有,怎么看?

网友B:
我的华为移动机顶盒就刷成普通机顶盒了,WIFI 是开启了,但是用的是宽带的带宽,如果是自带的移动机顶盒,就不会影响,缺点是得用有线网络和指定的lan口。

网友:
撸主需要神器: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呀,这还用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华为移动机顶盒就刷成普通机顶盒了,WIFI 是开启了,但是用的是宽带的带宽,如果是自带的移动机顶 ...

怎么刷的,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硬件信息都没有,怎么看?

准确的说我的盒子已经还给联通公司了,我只是想知道能不能刷,如果能我就再拿回来(重新开帖详细请教各位技术大咖们刷机方法),如果不能就不折腾了

网友C:
算了吧挺复杂的不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了吧挺复杂的不适合你

和刷手机差不多嘛

网友C:
和刷手机不同,网上看了一下,主要方法是给机顶盒安装app,由于各运营商的机顶盒都是“加密”的所以涉及到“破解”的问题,不同机型处理方法和需要用到的软件可能千差万别。
从你提问的方式可以看出你基本搞不来,所以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刷手机不同,网上看了一下,主要方法是给机顶盒安装app,由于各运营商的机顶盒都是“加密”的所以涉及到 ...

每种型号的方法不同,看楼主应该也没完全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