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桥se500功放开机保护

楼主(2021-01-17):
大家好,向各位大佬求教安桥se500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不上功放管也保护要断开整流桥才能不保护,整流桥换过还是不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
保护跟整流桥有关系?这是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估计是保护了,沿着保护电路来倒查也可以

网友:
得先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保护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