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烧了的小米27w充电器(MDY-10-EH)

楼主(2021-01-17):
小米9配的,说实话很好用,但是有一天突然充不进去电了,各种换线没反应,感觉是充电器出问题了,拔出来再插,砰 的一声,家里跳闸,吓一大跳,拔出来彻底不敢用了。
闲来无事,拆之吧。

看参数不错,完全体最后一眼

屁股入手,激光焊接的实在结实,普通的金属撬棒完败,得上硬货

九牛二虎之力打开,板子是通过一个卡槽插在里面的

看别人的测评随便就拔出来了,我这个死活拔不出,翘了半天

总算拔出来了,看看触电处被烧焦一片

战况惨烈

里面掉出一块焊锡,当时温度很高啊。
其他用料啥的就不拍了,网上拆解图太多了

网友:
可以找一个台钳加压试试,不行的话找特细曲线锯,超薄电磨片等。现在的火辣跑车matchbox铆钉用钻头去掉好拆些,HotToys孩之宝figma万代中动玩具等人偶,关节松动修理也类似苹果电源超声波焊接特难拆。

网友:
这样炸法,拆解并没什么大意义。最多分析为什么炸。然而,文中没有说明……

网友A:
估计是这块锡原来就有,在里面乱跑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锡团导致某处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这块锡原来就有,在里面乱跑短路了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这玩意去找小米之家换个新的不好嘛

网友:
我也感觉烧机不可能烧掉那么大一团锡 肯定原来就有 搞不好真是它惹的祸

网友B:
USB- A口能输出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A口能输出20V?

魔改操作

网友:
这锡99.99%就是原来在里面的,充电器里有这玩意概率很高,我自己的就遇上两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