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哈哈,用电饭锅保温板自制LED灯珠拆焊台

楼主(2021-01-17):
用一个电饭锅保温板做了一个LED灯珠焊台,非常好用,哈哈哈,只是简陋了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改天也找一个出来做一个

网友A:
在我的印象中,这保温板的功率只有40瓦,怎么能有这么高的温度化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印象中,这保温板的功率只有40瓦,怎么能有这么高的温度化锡? ...

低温锡浆,可以的,非常好用

网友B:
没想到,就这个PtC都能焊接LED 铝基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就这个PtC都能焊接LED 铝基PCB.

这不是ptc  就是里面一个云母板绕上电阻丝然后两面夹上云母板  太冷的天气基本上这保温功能和没有是一样的

网友:
总觉得这个不耐用,坏了两个片了,后来用水管热熔器,还能调温

网友:
还是去撸个成品的ptc吧,好用…

网友C:
这玩意能有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能有多少度?

没测,但是只能焊铝基板的,覆铜板放上去几秒钟,马上变形

网友:
如果单纯是拆灯珠,尖嘴钳夹住灯板燃气灶调最小火烤,化锡后一刮全掉,快得很。

网友:
这个我以为是电饭锅的温控

网友:
曾经使用4升的类似电饭煲保温PtC,基本上没有效果

网友:
我其实最早考虑过用PPR水管热熔器的,后来考虑到不好平放,就买了一个PTC拆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