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C22-HT2218HM电磁炉

楼主(2021-01-17):
美的C22-HT2218HM电磁炉断电不工作,经检查系加热盘(为铝线)和端子(铜材质)之间压接不实,造成加热盘和端子间接触不良阻值增大发热严重,将主板烧成黑洞。维修时必须要将线盘更换后,对主板重新焊接,方可彻底排除隐患。

网友:
这个美的质量不咋样!

网友:
这用料太精简了

网友:
2200W还是铝线呀?

网友:
如果端子是镀镍的直接压,如果你买的是黄铜色端子,只需要镀锡后直接压,

网友:
这散热片实在是太MINI了
我给老妈用的那台美的2000W电磁炉的散热片至少是这个的3倍大小

网友:
乱说话,这就是虚焊了,不用换线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