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缩水版的玩转星空灯,得到疑是打磨的单片机一个

楼主(2021-01-17):
星空灯,罩子没有了

开关

标示

开拆

灯板还是接插件

齿轮

缩水板,电池和电机都没有

电池位,电机位

开关板

还是个铜头的

灯版,支上了一个灯珠,缩水了2个

主板,

芯片看不清楚

五脚的HSW709B,估计是个电源芯片
三脚是2300,
八脚的芯片打磨了。

接电

动图,
这八脚的估计是个单片机了。

估计是STC15F104之类的。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打磨的芯片太多了。。。。

网友:
就这么个原理

网友:
至少比草帽头和2835要好点,估计有三原色等几种配置。

网友:
偶还是觉得激光的满天星更漂亮

网友:
没有罩子的星空灯木得灵魂

网友(2021-02-28):
厂址下方有一行小字写道着“不同版本,功能不同,部分参数有所区别,具体请根据实物为准”,看来这属于一个最简单的版本(精简版)。

暂不支持H.265编码的视频,请转码后重试

网友(2022-05-25):
没看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