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OLED屏爆了 怎么换屏

楼主(2021-01-17):
我这个屏爆了   想找一样型号的没找到  我想请教下在不换排线的情况下怎么换屏    换其它型号的屏可以吗求那个懂的联系我  有报酬感谢18858834383

网友:
找个1306的试试,看看是不是30脚的

网友:
估计没人会 就算会  那个成本你也不可能会接受

网友:
排线是铜的,找个排线序一样的接线

网友:
这个要知道线序   要不然

网友:
我有相同的

网友:
把排线和对应的接口名字对上了再搞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