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历经两次退货后终于买到满意的人字梯了(耗时1年)

楼主(2021-01-17):
本人200斤体重,买梯子很纠结····所以不考虑铝合金材质的
前2次购物经历就不多说了,都是泪无可奈何 被骗了2次,而且是买之前询问、和核实多次关于管壁厚度的问题 他娘的标1.5MM到手0.7MM
而且是渣渣劣质钢管  严格说这次买的焊点不算完美,但是足够结实了。每条焊缝差不多都这样 冷焊机焊的估计。
是38X38方管 202不锈钢材质 0.8MM实厚 够用 比较薄 强度不用担心 2米人字梯 重量12公斤 买大了点 家用应该买1.5-1.8米的足够了 大了收纳不方便
拼duo多买的 店名  精品不锈钢花架 因为是手工制品 如果你买的质量和我的不一样 我不负任何责任 购物前自己和卖家说清楚

网友A:
这货要是到手不满意要退货的话。可能200块运费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要是到手不满意要退货的话。可能200块运费还不够。

前两次退货 第一次我自己赔了70运费 息事宁人。
第二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赔钱了,卖家自己也知道理亏 乖乖赔了运费

网友B:
人字梯还是实木的好,搬运时没有金属的咯吱声,不容易磕碰变形,关键是不导电,你懂的。

网友C:
找不到店铺,分享链接行吗,三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店铺,分享链接行吗,三克油

拼多多搜索不锈钢人字梯就行了 店家 名字 叫精品不锈钢花架
我买的是38X38工程款的 0,8MM厚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字梯还是实木的好,搬运时没有金属的咯吱声,不容易磕碰变形,关键是不导电,你懂的。 ...

电工有专门的绝缘体 玻璃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字梯还是实木的好,搬运时没有金属的咯吱声,不容易磕碰变形,关键是不导电,你懂的。 ...

支持一帖
必须是实木梯

网友:
材质如果是不锈钢
焊接用的是氩气保护焊

网友:
小区有位老头把旧的实木人字梯丢了(还是最小巧5档的),我捡回来把松动部位紧固后,这次小区搞外墙,我用涂料刷一下。
家里房间多,换个灯管方便了

网友:
我们工程部门用的都是自来水钢管自己焊接的梯子。

网友:
我爸有俩镀锌方管焊的人字梯,我拿了一个用,一点也不担心会折,就是搬运的时候声音太大了

网友:
家用可以,在工厂估计半年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字梯还是实木的好,搬运时没有金属的咯吱声,不容易磕碰变形,关键是不导电,你懂的。 ...

搬着爬几层楼就知道了,这种高度的梯子,不锈钢0点7的完全足够了,我自己焊的梯子厚度才0点五,每根管八个焊点,完全可以,用了三年,这种梯子,就是要轻,上面那个折叠的合页买个好点的,底下汽车安全带两边拉住就行了

网友:
自己做,用38/25的管做,两边宽边受力,踏步用宽面踩着舒服

网友:
我还是喜欢铝合金的那种踏脚面比较大的  这种咯脚
而且铝合金的强度不比不锈钢差 还轻

网友:
相当年在鬼子公司生产的专供出口的铝梯,标示荷重100KG,鬼子要求的安全系数是4倍,所以破坏试验要超过400KG才算合格!做过很多次试验,基本在450KG左右才会变形损坏!

网友:
用泡桐木做梯子 又轻又结实

网友:
还是喜欢铝合金

网友:
有种铝梯子叫稳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