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ndows原生编译入门指引---番外 DIY bash.exe

楼主(2021-01-17):
1.ESP8266 windows原生编译入门指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450
2.ESP8266 windows原生编译入门指引(续)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970

@devcang

上一贴里,我们整理出来一套bin,用来解决make的问题。
最后有个瑕疵,bash总是warning ---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看着就烦,这次来解决一下。

IDA打开bash.exe,提前做了心理建设,以为得花几十分钟;
结果搭眼一看,这也太简单了!

看到这里就能明白,点几下鼠标敲几下键盘就能解决的问题。
于是,我们把:
004D1667                 call    internal_warning
这句换成nop,call是5个字节就是5个nop,
修改后如下:

IDA edit菜单patch program给它应用了,就OK了。

放到bin目录里试了一下,WHAT THE FUCK?!  竟然不行!
还是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然后发现这个warning竟然是sh.exe报出来的,
然后发现这个sh.exe竟然与bash.exe完全一致。。。
那么,把改造后的bash重命名为sh.exe替换旧版就好了。
最后又发现,可以删掉bash.exe,不需要它也能编译。

这里祝我又踩一次坑。。

最后附上修改后的sh.exe (其实是bash)

网友A:
自己修改这个.exe看看。。。。。发现所有的sh.exe大小不一样。
版本不同,修改方法略有区别

没有/tmp提示的效果

但是,编译没有问题,但下载后,没有成功执行     按编译后的提示地址 下载的,一直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改这个.exe看看。。。。。发现所有的sh.exe大小不一样。
版本不同,修改方法略有区别

freeRTOS里不能在user_init里while(1)的,需要去了解freeRTOS编程方式。
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RTOS里不能在user_init里while(1)的,需要去了解freeRTOS编程方式。
不是这个问题吧? ...

谢谢   纠正了,下载时少选择了个bin。。。。。。。可以玩 led闪光了
LED闪光玩过了,

试试连接wifi,又能连接上了

网友B(2021-02-23):
楼主,能请教下你用的是什么IDA 工具吗?

网友B:
真棒,根据楼主以及 devcang 的贴子,将文件以高压缩打包成7z 文件, 大约 21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请教下你用的是什么IDA 工具吗?

IDA
https://www.hex-rays.com/products/ida/

网友:
感谢分享,按楼主的步骤编译成功SDK210下面的一个例程 pwm_test
生成eagle.flash.bin和eagle.irom0text.bin,
按照编译输出的提示,我将这两个bin烧到12F的0和0x20000,
重新上电ESP12F蓝灯一直闪,串口输出显示反复重启
楼主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安信可的IDE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信可的IDE不香吗?

亲爱的安信可IDE用户你好,本文是面向开发人员,关于编译环境的交流探讨,不是如何下载安装某某IDE的用户手册,祝生活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信可的IDE不香吗?

香不香不重要,重要的是原生态

网友:
大多数人看不懂,包括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棒,根据楼主以及 devcang 的贴子,将文件以高压缩打包成7z 文件, 大约 21MB.

...

能否分享一下?最好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