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家E度迷你小音箱维修方法

楼主(2021-01-17):
这个小音箱,接上5伏的USB电之后,开始的声音很大,慢慢慢慢的声音就变小了。手摸那个功放芯片的时候很烫。

网友:
应该是功放芯片损坏,更换它就会正常。

网友A:
没几个元件的东西,补焊一下,再测一下每个电阻,大概率是功放IC坏了,这种5V IC不应该烫的厉害。不过动电路之前,先换个靠谱的电源试一下。

网友:
,某宝有功放板,2块钱一个吧,换了就行。带电位器的那种,

网友B:
8002块?换了就好!

网友:
如果只是一个芯片烫,可以把电路改一改,用另一个不烫的功放,反正这音箱也就是听个响,别指望立体声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几个元件的东西,补焊一下,再测一下每个电阻,大概率是功放IC坏了,这种5V IC不应该烫的厉害。不过动电 ...

已经换了几个电源了,还是烫。应该是功放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2块?换了就好!

我已经在在淘宝上买了1.07元10个8002。

网友(2021-06-30):
换成PAM8403功放板